一为了使用方便,二也是消磨时间

楼主(2023-08-24):
一个单槽锂电池充电器,可以给不同尺寸的锂电池充电,我把液晶钟换成锂电池后,如果取出电池充电再装回去,就得重新设置,于是改装了一下。

拆开充电器发现电源压簧因受力导致铜箔脱落掉了下来,重新焊好并用AB胶加固。

充电器头部刚好有空间,装上一个3.5mm插座,并配套做一根两头都是3.5mm插头的连接线。

如图这样就可以不取出电池充电,充电器有指示灯指示,充满转绿,比较直观。

网友:
很实用,我也这样改改。

楼主:
这样用的还有: 手提式电子秤,里面是两节7号电池,改成一块锂电池,装一个3.5mm插座。

电蚊拍,里面既可以是一节锂电池,也可以是三节7号镍氢电池,,装一个3.5mm插座。

网友:
我也是这样改的,底子是个老的摩托罗拉座充,拉出来线,可以接手电、电蚊拍。

网友:
我想把4颗5号电池的指纹锁的电池也换成软包,就是怕电压太高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