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普CE152磁带机的音量问题

楼主(2023-08-24):
请教大家,夏普CE152磁带机的音量不能调最小是什么原因,能调大调小,但最小音量还是比较响,其他功能正常,能听。前主人有对它维修过,大家帮忙看看这修得有没有翻车了

网友:
看看音量电位器,接地那个脚没断开???

网友:
可能是电位器地线断了。

网友:
可能音量电位器坏了,换一个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这回答太有意义了,30分给你了,水货

我也有一个sharp152的机器,也和你一样的故障,没有时间折腾(我一共有三个152,其他二个的没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