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845曲线电压轴每格多少伏?

楼主(2023-08-24):
请教一下,这个845曲线电压轴每格多少伏?是每格50V(每4格200V),还是每格40V(每5格200V)?

楼主:
好像不管是按照40V还是50V每格,数到后面都和标注的电压数字的位置对不上

网友:
应该每5格200V。

网友:
是按照每格50V.

网友:
按图标的数值应该是每格45伏,

网友A:
你用国外的曲线吧
https://frank.pocnet.net/sheets/111/8/845.pdf
曙光这玩意画的确实不标准。
看了看疑似每格50V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用国外的曲线吧
https://frank.pocnet.net/sheets/111/8/845.pdf
曙光这玩意画的确实不标准。

可惜,就是特性与线性,达不到名管的水平!

网友B:
在 “ 音响DIY ” 论坛看到的:这是这管的真实曲线吗?这线性,还有电压轴标值。

这曲线与美鬼(上世纪3-40年代产)845曲线差别可不小!

这管能用吗,能出好音吗?

网友:
“ 弄一个玻壳,塞上电极,印上型号;再定一个高价;齐活! ”

这话,反映了国内电子管生产的现状吧!

网友B:
还听说一个故事:国内生产的管,经选管后,好的出口了(贴牌了?),差的留国内卖。

这是真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用国外的曲线吧
https://frank.pocnet.net/sheets/111/8/845.pdf
曙光这玩意画的确实不标准。

谢海版提供的资料,国内资料类似问题还真不少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在 “ 音响DIY ” 论坛看到的:这是这管的真实曲线吗?这线性,还有电压轴标值。

这曲线与美鬼(上世纪3 ...

      谢柳下兄,我对比了一下这两个曲线图,也不一样。这些可能都是手里有图示仪的烧友自己测试的某只管子的图吧。还是海版的资料上的图更可信一些。
      话又说回来,国产的管子也不见得能和国外的资料对的上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柳下兄,我对比了一下这两个曲线图,也不一样。这些可能都是手里有图示仪的烧友自己测试的某只管 ...

现在生产的国产管,就是为了牟利!什么质量、参数,都不需要考虑的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柳下兄,我对比了一下这两个曲线图,也不一样。这些可能都是手里有图示仪的烧友自己测试的某只管 ...

有条件,最好能自己测一下!

楼主:
这是从海版提供的国外资料上扣下来的845曲线图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还听说一个故事:国内生产的管,经选管后,好的出口了(贴牌了?),差的留国内卖。

这是真的吗?

这不再正常不过了吗。
国内都是最好的东西出口。
中药材、肉蛋蔬菜,都是无公害有机的出口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是从海版提供的国外资料上扣下来的845曲线图

845需要很高的推动信号幅值,难度就在于此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是从海版提供的国外资料上扣下来的845曲线图

这曲线这线性,这才是直热功率三极管该有的形象!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不再正常不过了吗。
国内都是最好的东西出口。
中药材、肉蛋蔬菜,都是无公害有机的出口

还真是这样的。

说是站起来了,真要站起来还真不容易啊!

网友C:
RCA的原版845说明书上表明,在阻容耦合,当阴极自生偏压时,栅极电阻不得大于500K,当固定栅负压时,栅极电阻不得大于100K。这一点跟许多功率管类似,并没有什么特殊的地方。推动的难点是要求电压比较高,同时推动内阻比较小才行,并没有否定阻容耦合的推动方式。之所以很多人用变压器推动,只是取其获得高输出电压比较方便的有优点,但同时带来制作成本、重量以及性能的劣化。

网友:
引用 网友C:
RCA的原版845说明书上表明,在阻容耦合,当阴极自生偏压时,栅极电阻不得大于500K,当固定栅负压时,栅极电 ...

我记得,老师曾推荐个德国管“RL12T15”作推动,可惜这管存市量少,一管难求。

还有,也不知效果如何?再,管座也很难配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