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模压电感改国频求助

楼主(2023-08-24):
这个原来是5T的模压电感,日频的,对比国频电感多了2T,因为这电感不知怎么减少2T,目前最简单的就是短接2T,但很多人都说这样不行,效果也不好,坛里各位老师见识多一点,请帮看一下,这个短接2T电感,这个电感能用不?实际效果可以不?

网友A:
重新绕,如果是不带磁芯的话,比带磁芯的多2-3圈。

楼主:
引用 网友A:
重新绕,如果是不带磁芯的话,比带磁芯的多2-3圈。

怎么重新绕? 这个骨架的线拆不下来的

网友:
你日频改国频是吧,需要提高频率。

1、你把磁芯往外旋转看看够不够,如果不行,就换成铜芯试试。
不过这个方法不是很好,Q要低一些。

2、重新绕一个线圈,代替这个电感,这个电感不要了。匝数你自己测试了。如果是保持原频率的话,空心线圈的匝数比带磁芯的多2-3圈(就是我刚才那句话)。
但你是改频,可以考虑原匝数。试试。

网友:
短路就不能用了,可以断开一侧引脚,焊一根导线,另一端焊在需要圈数

网友B:
不能这样短接2T电感, 但需要在另一侧剪开短路的线圈是可以的, 不要在磁芯上形成短路环就可以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不能这样短接2T电感, 但需要在另一侧剪开短路的线圈是可以的, 不要在磁芯上形成短路环就可以了

感觉这个方法很好。另外,这个电感看着质量很好,楼主在哪买的?PM我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能这样短接2T电感, 但需要在另一侧剪开短路的线圈是可以的, 不要在磁芯上形成短路环就可以了

版主,这样剪开,那就不是线圈了?

网友D:
如果是高频磁芯,破开外层塑料改绕然后蜡封。

如果是铜芯的扔了吧,不值得折腾。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能这样短接2T电感, 但需要在另一侧剪开短路的线圈是可以的, 不要在磁芯上形成短路环就可以了

非常感谢老师帮助

楼主:
引用 网友D:
如果是高频磁芯,破开外层塑料改绕然后蜡封。

如果是铜芯的扔了吧,不值得折腾。

磁心的,不好破开

网友:
同意四楼的观点:换铜芯。虽然Q值低些,但日机的灵敏度都有余量,实际应用中是感觉不到的。我经常这样干。

楼主:
引用 网友C:
感觉这个方法很好。另外,这个电感看着质量很好,楼主在哪买的?PM我一下

我这个是日频机机拆下来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磁心的,不好破开

反正已经破相了,继续用烙铁烫开改绕,然后蜡封吧。

网友:
放过这个磁芯吧,找根铜线重新绕一个,想弄几圈就弄几圈,想怎么调整就怎么调整

网友E:
这种电感宝上多了,买了换上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种电感宝上多了,买了换上就可以了。

大小不一样,电感小了,间距会增宽,信号会减弱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大小不一样,电感小了,间距会增宽,信号会减弱

间距增宽,信号会减弱?????没这个说法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间距增宽,信号会减弱?????没这个说法啊。

这个不是本振电感,这个是高放也是 这样的,高放的电感是不有距离限制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不是本振电感,这个是高放也是 这样的,高放的电感是不有距离限制的

没看明白这句话。

电感,不分本振专用,还是高放专用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看明白这句话。

高放、本振都是差不多这样的电感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小不一样,电感小了,间距会增宽,信号会减弱

信號的减弱是因为電感没有匹配,電感無論大小,匹配了信號都會增强。匝間距离會影响電感,但與信號强弱無闗。

网友:
重绕一下,或购买一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