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压带轮该如何拆卸?

楼主(2023-08-25):
一台老砖随身听上的压带轮由于年代久远,性能变差,想把轮子换掉,可怎么都拆不开。
普通早期铁架压带轮的转轴可以用铆钉加榔头轻轻敲打,一般总能拆下轮子来,可这款压带轮的转轴似乎是铆死的,怎么都拆不下来。
而且这种形状支架的压带轮淘宝和闲鱼上也都找不到。
比较郁闷。
图片上是右边的压带轮。
左边的压带轮被我暴力拆卸,支架已严重变形,崩得找不到影子了。

网友A:
电钻加细钻头,换压带轮后找合适的铆钉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钻加细钻头,换压带轮后找合适的铆钉

我经常拆卸早期的铁支架压带轮,一般用铆钉加榔头轻轻敲打转轴,都能拆下来。
惟独这款,怎么敲打都拆不下转轴来,是不是铆死了呢?

网友:
这个大约只有硬敲了,下面垫小螺帽,上面用合适的冲子试试。

网友:
平锉锉掉铆接的帽子,再冲

网友B:
约二十年前换过这种压带轮,都是连同支架一起换的,到电子市场买也是带支架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约二十年前换过这种压带轮,都是连同支架一起换的,到电子市场买也是带支架的。

哦?
不知现在哪里还有卖这种压带轮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哦?
不知现在哪里还有卖这种压带轮呢?

买到的可能性应该没有了,我们这儿的电子市场以前非常大,现在都变成卖制冷配件的了。

网友:
找小机芯拆. 因为学英语, 前些年还有机芯在生产.其实用MP3就更好, 但不如磁带好赚钱,  现在应该都淘汰下来了吧.

网友C:
有一侧是活动的,用钳子把那一侧向外掰,到一定角度,就可以拿出压带轮了,可以用国产随身听压带轮代替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一侧是活动的,用钳子把那一侧向外掰,到一定角度,就可以拿出压带轮了,可以用国产随身听压带轮代替

两侧都是固定的哦。
锁得死死的,铆钉加榔头都冲不开。

网友:
电钻钻一下

网友D:
这么大的部件崩得找不到?找到把它整回来(整形)。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么大的部件崩得找不到?找到把它整回来(整形)。

柴房乱得无处下脚,一个小小的压带轮丢了,就好比一粒沙子落入沙漠中,无处寻找。
后来装修房子,满屋子都清理干净了,还是没找到这个压带轮。
根据量子力学理论,这个压带轮还有很小的可能性是进入另一个平行宇宙里去了,没的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