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万兆的路由器?

楼主(2023-08-25):
最近联通公司推出了一个什么全家福套餐,全光纤布线,进户路由器(不用光猫了,但有一个圆柱状的东西配合着,类似于中继或热点什么的)是10000兆的,有这么夸张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来抬杠了,,
正常的 百兆设备,跑满百兆是没有问题的。
当然正常的千兆设备跑满千兆也是没问题的。
...

你的WAN口一百兆,你就永远跑不满一百兆而只能无限接近,你的网卡100M你也永远跑不满100M。这不需要抬杠,是常识。

网友C:
我用的是联通光纤宽带,腾达AC9千兆路由器(4个千兆网口),入户是千兆光猫。原来接入带宽是200M的时候笔记本的无线网卡不掉线,使用正常。后来接入带宽升级到600M,笔记本的无线网卡经常莫名其妙地掉线。联通客服上门调试甚至更换支持wifi6的路由器也无法解决问题。至今依然如此。不知道哪位高人可以指点迷津? 笔记本的无线网卡是intel的7260ac.

网友:
千兆宽带配的都是万兆猫啊,10G的,早就是了,比如华为HN8145,只不过很多猫的LAN口还是千兆,有一些有2.5G口的,成本较高,一般不愿意给你。

网友D:
万兆路由器就局域网内用处大而且几年前就有了,但家宽万兆贵得要死

网友E:
我家联通千兆光纤三件套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家联通千兆光纤三件套

圆柱做什么使的?

网友F:
千兆也就够了,越高价格越贵啊,关键换成1000兆的,觉得和以前300兆没啥区别,有种上当受骗的感觉

网友:
万兆不稀奇啊,我们公司在用100G的设备

网友A:
很多人没明白一个道理,就是网络要跑满,硬件规格必须比你的入户带宽高一级。比如你入户带宽是100M,那么你的光猫和无线路由器必须是支持千兆的,否则你只会无限接近100M而永远跑不满,同样的道理,入户带宽是千兆,那必须支持万兆的设备才行。运营商为了测速达标,一般带宽都会多给你(因为线路和设备都有损耗),比如入户带宽申请的是100Mbps,理论极限速度是12.5M/S,使用支持千兆的光猫和无线路由器以及电脑上的千兆网卡测速,一般至少都会在15M/S左右。我个人目前有四条宽带,100到300M都有,电信联通都有,南方北方都有,所有宽带测速都超标,从没遇到不达标的情况,300M那一条,下载可以达到45-50M/S的速度。

网友:
10GEPON是我退休前就有了很久的东西。所以肯定可以有。问题是有没有这么大的业务流量,以及接入带宽上去了以后汇聚和城域骨干带宽跟不跟得上的问题。越往上对端口带宽要求越高,而从100G往上越来越难做,性价比越来越不友好的问题。六七年前城域骨干400G都有了。

网友:
这个下载速度得多快啊

网友:
一般家庭千兆都用不完,万兆有什么用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万兆路由器就局域网内用处大而且几年前就有了,但家宽万兆贵得要死

万兆要多少钱?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很多人没明白一个道理,就是网络要跑满,硬件规格必须比你的入户带宽高一级。比如你入户带宽是100M,那么你 ...

来抬杠了,,
正常的 百兆设备,跑满百兆是没有问题的。
当然正常的千兆设备跑满千兆也是没问题的。
除非设备不咋地。

网友:
我们这里好像是也退出了这个业务,但是家里的设备不允许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圆柱做什么使的?

我都不知道是个啥

网友:
引用 网友F:
千兆也就够了,越高价格越贵啊,关键换成1000兆的,觉得和以前300兆没啥区别,有种上当受骗的感觉

除非你家有100台以上的电脑,否则就是杀鸡用牛刀

网友A:
引用 网友E:
我家联通千兆光纤三件套

从左至右分别是8145XR光猫,分光器,K662D从光猫。从光猫是光纤连接的,你这一套是可以有线无线都跑满千兆的,但是你这样三件放在一起,失去意义了,从光猫可以接好几个,分别放在不同的房间里,全屋千兆覆盖。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从左至右分别是8145XR光猫,分光器,K662D从光猫。从光猫是光纤连接的,你这一套是可以有线无线都跑满千 ...

谢谢讲解!虚心学习啦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从左至右分别是8145XR光猫,分光器,K662D从光猫。从光猫是光纤连接的,你这一套是可以有线无线都跑满千 ...

但是套餐必须有这个圆柱体啊,说是屋里面也全是光纤了,就不用原先的老鼠皮灰线了

网友A:
必须有这个圆柱(从光猫)的原因,是因为主光猫8145XR的lan口只有千兆,我上面回帖说过跑满带宽必须高一级,也就是电口必须是10G或者2.5G,否则用网线直连光猫lan口只能跑到九百多M,有线连接测速千兆就无法达标,无线是可以的。但是8145XR有个光口,光口是可以支持万兆的,所以用8145XR的光口通过分光器再通过光纤连接从光猫662D的光口,而662D的电口是2.5G的,有线部份就可以跑满千兆了,无线部份最高支持到3000M更是没问题,这才能真正实现有线无线双千兆。如果你的主光猫带2.5G网口,你下一级的交换机或者无线路由器也支持至少2.5G,那老鼠皮灰线仍然是可以用的也能够跑满带宽,即使是超五类短距离也可以支持万兆,更别说六类线了。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俺们见识了!

网友:
这个话题必须的怎么回答,回去咨询一下,OK。

网友:
引用 网友F:
千兆也就够了,越高价格越贵啊,关键换成1000兆的,觉得和以前300兆没啥区别,有种上当受骗的感觉

你现在是1000兆么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用的是联通光纤宽带,腾达AC9千兆路由器(4个千兆网口),入户是千兆光猫。原来接入带宽是200M的时候笔 ...

首先如果可能,把你的无线路由器和无线网卡的固件和驱动都升级到最新版本。然后在你的无线路由器设置界面里,如果是双频合一,请把它关闭,每个频段单独设置,把2.4G频段选一个尽量高的信道比如13,可以每调整一个频段就测一下速度,找到一个自己最合适的,因为默认信道就是1.6.11这三个,如果周围邻居有较强的无线信号并且也是默认信道,就会产生干扰。把5G频段尽量选一个低的信道,比如149,48,44,频段带宽选40Mhz,如果有80就选80,mu-mimo打开,每换一次信道测试一下速度和稳定性,找到一个最合适的。无线路由器如果支持硬件net,请打开,如果有信号强度调整选项,可以在正常模式和穿墙模式分别测试一下,正常模式能稳定链接就不用开穿墙模式,长期满功率运行也会使路由器不稳定。无线网卡这边的设置,802.11AC模式要打开,传输功率选最高,漫游主动性选最低,首选频带选择5G,其他选项可以默认。另外你这个600M带宽,7260AC是跑不满的,他最大速率只有866mbps,无线都是打折扣的,理想状态下也只能跑四五百M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的WAN口一百兆,你就永远跑不满一百兆而只能无限接近,你的网卡100M你也永远跑不满100M。这不需要抬杠 ...

跑满跑不满的 那是理论速率,算出来的。
宽带为了让用户看到是,百兆或者千兆,才用的高一点,然后他那里限速。
好多人共享出口,测速没问题,周围邻居都用了,也慢。

网友:
千兆宽带现在不是很普遍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跑满跑不满的 那是理论速率,算出来的。
宽带为了让用户看到是,百兆或者千兆,才用的高一点,然后他那 ...

并不是你说的这样,比如你家里申请的是200M带宽,你就必须使用支持千兆的光猫和无线路由器,否则你只能跑到低于100Mbps而不是低于200M的速度,因为有线网络的协议速度,他只有10/100/1000/或者更高的带宽这几个选项,低于1000M就只能选择100M,他不像无线网卡可以有150M300M这些速率,明白了么?

网友G:
引用 网友A:
必须有这个圆柱(从光猫)的原因,是因为主光猫8145XR的lan口只有千兆,我上面回帖说过跑满带宽必须高一级 ...

哪种主猫lan口是2.5g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G:
哪种主猫lan口是2.5g的?

中兴的F7607P就是2.5G电口

网友G:
引用 网友A:
中兴的F7607P就是2.5G电口

F7607P可以搭配华为的子猫么

网友:
引用 网友G:
F7607P可以搭配华为的子猫么

这个我确实也不清楚,因为中兴也有自己的子路由,如果你是双千兆用户,运营商应该都给你成套配好了的。

网友H:
除非是下载专业户

一般100M就够了

只要总价格低

宁可家里拉2--3根100M的宽带,我也不要一根1G的。

网友I:
想要更好的体验首先 家里预埋的网线能不能达标 如果是10年以上的房子估计连300M都达不到

网友:
引用 网友G:
F7607P可以搭配华为的子猫么

光口配不上,他们协议不一样,网口可以,但是网口是千兆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I:
想要更好的体验首先 家里预埋的网线能不能达标 如果是10年以上的房子估计连300M都达不到

十年前的房子起码也是超五类线,跑千兆一点问题都没有,即使五类,也没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十年前的房子起码也是超五类线,跑千兆一点问题都没有,即使五类,也没问题。

那些装修工瞎搞的,给它超6的有时只能100M。 还的自己再搞定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的WAN口一百兆,你就永远跑不满一百兆而只能无限接近,你的网卡100M你也永远跑不满100M。这不需要抬杠 ...

懂行。以太网上分组复用协议,汇聚流量后尽力而为,TCP协议采用丢包重传机制,端口跑满后会通过丢包来强迫用户端设备启动流量降低操作。故跑满后就要丢包,流量降低。如此周而复始。长期看,总会比满流量低一丢丢。当然,做得好的会有些算法,如某大厂二十年前的独门秘籍,专利保护的早期随机包丢弃策略,来避免流量跌落过多。但是你回复的那个人说得也不算错,他可能认为无限接近满就可以大略上认为是满了。

网友:
我感觉其实就是联通到你家能到10G,但是访问外网还是那个速度
所以然并卵

网友:
首先如果可能,把你的无线路由器和无线网卡的固件和驱动都升级到最新版本。然后在你的无线路由器设置界面里,如果是双频合一,请把它关闭,每个频段单独设置,把2.4G频段选一个尽量高的信道比如13,可以每调整一个频段就测一下速度,找到一个自己最合适的,因为默认信道就是1.6.11这三个,如果周围邻居有较强的无线信号并且也是默认信道,就会产生干扰。把5G频段尽量选一个低的信道,比如149,48,44,频段带宽选40Mhz.......

感谢层主的耐心教授,学到了不少知识,我抽时间试验一下。

网友:
关健是 家用  哪里有这方面的业务需求啊

网友G(2023-09-25):
引用 网友H:
除非是下载专业户

一般100M就够了

拉2--3根100M的宽带,比单根1G便宜么?

网友:
引用 网友G:
拉2--3根100M的宽带,比单根1G便宜么?

前提就是总价低于1G
你可三条0.1G

网友(2024-02-26):
除了电信,其他运营商的宽带都是坑,管他几万都没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