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老师们,,温度一台小日本收录机 磁带机芯 为什么 在什么状态都一按就自动停。

楼主(2023-08-25):
磁带机芯 为什么 在什么状态都一按就自动停。快进。快退。和放磁带。都是一按按键。一转就停,,谢谢啦。。
  这机芯 是半自动机芯,,,

网友:
长这么大,没见过这种磁带机芯?

楼主:
晚上好嘻嘻 就是普通的收录机机芯,,,

网友:
录音机芯有毛病弄这么多可变电容的照片来干什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晚上好嘻嘻 就是普通的收录机机芯,,,

都是啥乱七八糟的

网友:
大概是机芯的磁头板拉簧老化

楼主:
早上好。。谢谢楼上的老师,,,没找到原因

网友A:
没看到机芯实物图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看到机芯实物图

晚上好。老师您看看
就是这种机芯
小日本的收录机

网友A:
皮带老化?电机无力?电压太低?电流太小?开关氧化?.....

换开关吧,或用刀片刮一刮....

楼主:
引用 网友A:
皮带老化?电机无力?电压太低?电流太小?开关氧化?.....

换开关吧,或用刀片刮一刮....

早上好。。原来是红灯。放在桌子上被孙子玩了一下就这样了。。呜呜,,,,
  我怀疑是不是被他瞎掰坏了。。。

我用稳压电源共电的。。

网友:
是开关接触不良,时间长氧化

网友B:
这是全自停机芯,主要靠收带轮上那个摩擦片来判断收带轮是否停转,收带轮停转就自停,这种情况应该是那个摩擦片阻力太小了,拨不动那个白色的塑料件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晚上好。老师您看看
就是这种机芯
小日本的收录机

锁板锁不住?检查与锁板相关的部位。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是全自停机芯,主要靠收带轮上那个摩擦片来判断收带轮是否停转,收带轮停转就自停,这种情况应该是那个摩 ...

也有道理,但“一按按键。一转就停”....这个时间是一秒还是0.1秒啊

如果是几秒后才停,就应该是你说的自停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