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磁炉的这个部分是个滤波吗?

楼主(2023-08-25):
那为啥谐振频率是30kHz(可能谐振电容失效,频率变高)
滤波却只有3kHz?

楼主:
应该是低通滤波,频率越低越好

网友A:
以图2为例:

从供电的角度来讲,L1-C2 就是提供高压直流,供后续 L-C-IGBT 振荡,因而 LC 越大越好;
从滤波的角度来讲,L1-C2 可以防止后级 L-C-IGBT 高频振荡反串回 AC220,因而截止频率越低越好;

另外谐振频率不是 L1-C2 决定的,谐振频率是 线盘电感Lx - 高压电容C3 决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以图2为例:

从供电的角度来讲,L1-C2 就是提供高压直流,供后续 L-C-IGBT 振荡,因而 LC 越大越好;

所以看成滤波器合适

网友:
LC滤波,300v,算错地方了

网友:
LC振荡电路是整个电路的核心部分,是电能转换成为电磁能的实现部分。其中L是指接在OUT1和OUT2之间的线圈盘,而C则为并在L之间的电容C5。电路通过IGBT的高频开关(一般频率在20K-30K)形成LC振荡,从而在L上形成高频变化的电流,变化的电流又使得L产生变化的电磁波。

网友:
要说电源滤波主要是L,而C主要滤除蹿向电源的高频电磁干扰,所以C都不大而且要求高频参数符合干扰信号的状况。
但是也有简易电磁炉没有L,不知啥嘛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