折腾一下led指示灯

楼主(2023-08-25):
插排指示灯灭了,电阻烧糊,更换时实验了串2极管/串电容/并2极管,看看是否能避免再坏掉。
1、led串联电阻120k,点亮电流1.84ma
2、再串联同向2极管,电流1.08ma 串联同向2极管,电流1.08ma.JPG
3、led串联0.1电容,通电闪亮一下led击穿
4、led/0.1电容/30k电阻串联,电流4.86ma 0.1电容串联led,电流4.86ma.JPG
5、再在led上并联反向2极管,电流5.12ma

led串联电阻情况下,再串联同向2极管,电流几乎减少一半,说明串联的2极管阻挡了led反向击穿,功耗减少一半,对于提高led寿命避免电阻烧糊有利;
对于led串联电容,需要同时串联电阻来限制充电电流击穿led,此时也需要led上并联2极管防止led反向击穿,串联电容状态下限流电阻发热量很小,节能明显;
最后采用led/电阻/2极管串联方式~因为简单;串电容元件多/体积大~放弃。
串联电阻方式下也可以led上并联反向2极管防止反向击穿,但是电阻将通过正负半波电流,耗电多;
电容串联led方式下试过再串联同向2极管,现象是了的只闪亮一下就不再亮~应该是电容处于单向充电而没放电的原因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老师关注。
不怕罗嗦的话,完全取消电阻也可以的就是下图的方案,其实在整流桥小型化的情况下,电路 ...

电子电气这方面我是外行,学生都算不上,有时根据需要才了解这方面的信息
对于这个电容限流,根据经验,电容上的充电和放电电压波动越大、次数越多,对电容的损伤越厉害
因此,这类型应用的电容,要选择品质较好的长寿拿品种,不然是比较容易失效的,也许也或者应当,电容也有对应耗散功率的指标吧
原来一些同事的门铃供电也是这种方式,出故障,都是这个无极电容失效失容所致,有的上的这个电容还烧起来,把旁边的壳体烤化了

网友A:
第三图,LED串0.01μ电容再串1K电阻,绝对最省电,当然LED上得反向并一个二极管,另测量电流已没有意义,就是这个电流毫无意义,得用功率计测,当然功率计有个最小功率读数,一般小于0.3W不显示,可以用一个大于0.3W的负载并联测

网友B:
我用1个1M的电阻并联来限流,较暗但是能看清,寿命长

补充内容 (2023-8-27 15:49):
说错,应是2个1M电阻并联(相当于500K),再串联led

网友:
我观察过汽车仪表盘里的LED指示灯,串联了限流电阻还在LED上并联一个电阻,应该是起了钳位作用不会因电压突变而损坏LED。

网友C:
我换过插座LED指示灯,都用不多久,可能厂家发光管和手头的参数不同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用1个1M的电阻并联来限流,较暗但是能看清,寿命长

现在有高亮度的LED,用1个1M的电阻并联来限流,应该会很多的...

楼主那些led,应该是老款式的,亮度会差很多(相对于高亮度led)的...

网友:
另类折腾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换过插座LED指示灯,都用不多久,可能厂家发光管和手头的参数不同

在原发光管下反向并联一个发光管,保你用很久

网友:
引用 网友A:
...当然功率计有个最小功率读数,一般小于0.3W不显示

你那不叫功率计,“功率插座” 类似于小学门口文具店里的玩具温度计。

正儿八经的仪器没有这种说法,哪怕 0.01 瓦(负载:1M 电阻)

甚至 0.001 瓦,该有就有 (负载:万用表)

楼主:
引用 网友A:
第三图,LED串0.01μ电容再串1K电阻,绝对最省电,当然LED上得反向并一个二极管,另测量电流已没有意义,就 ...

嗯,这里用的都是旧板上拆的原始led,亮度有限,如果是新版的高亮管,自然串联的电阻/电容都小多了,电流自然也小了。
显示过程中的电流主要是显示了led反向击穿时管压高于并联2极管正向管压降电流差别~4.86/5.12ma,也用于计算电阻功耗(i平方乘以r)。

网友D:
现在淘宝垃圾货亮度多很好
500K--1M电阻就可,耐压怕不够?反向并个LED

9205不是真有效值(可参考)
现在0660系列的玩具表比较可性

网友E:
引用 网友D:
现在淘宝垃圾货亮度多很好
500K--1M电阻就可,耐压怕不够?反向并个LED

对,最好的方法就是
1、替换原电阻,原电阻基本是 1/16 瓦碳膜,替换为 1/4 瓦金属膜,延长电阻使用寿命

2、增加反向 LED,最好是贴片高亮装在原 LED 屁股上,既可以增加亮度还能防反压,其实很多排插 LED 久了不亮是击穿导致的

网友:
高亮LED发光二极管反向并联一个1n4007二极管,然后再串联一个130K的电阻,使用寿命非常长。

网友:
引用 网友E:
对,最好的方法就是
1、替换原电阻,原电阻基本是 1/16 瓦碳膜,替换为 1/4 瓦金属膜,延长电阻使用寿命 ...

前面我还没看出来

这个思路很好

既不占地又利用老的发光罩,安全又明亮

网友:
我都是把厂家配的100KΩ左右的电阻换成500KΩ的,亮度正好,还省电耐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嗯,这里用的都是旧板上拆的原始led,亮度有限,如果是新版的高亮管,自然串联的电阻/电容都小多了, ...

【点评】:

嗯,这里用的都是旧板上拆的原始led,亮度有限

【说明原来的供电方式并没损坏这些原始led,更换复杂的供电方式,
若非(例如,上面瓦叔那般反向并同LED)增加亮度,就是多此一举】

如果是新版的高亮管,自然串联的电阻/电容都小多了,电流自然也小了。

【高亮管光电转换及辐射效率高,自身发热少,同等散热条件下工作电流比老式的大,
因此追求高亮的,需要的电阻可以更小、电容更大,
追求低功耗的,需要的电阻可以更大、电容更小】

后评:以前碰到几个插板灯不亮,开始以为LED击穿,实际却是电阻选型问题,导致工作超功率运行,而变值甚至断路,
就是上面瓦叔提到的,同样大的碳膜电阻比金属膜电阻承受的功耗小多了,容易烧毁,个别地方受潮的跳火才有可能把LED击穿

电阻大约的工作电流220V/150K=1.4mA,电阻大约的工作功耗220V*1.4mA=0.3W,
这个计算如果接近科学,那么限流电阻如果小于150K,电阻功率选择上,就不能小于这个参数
有次检修一个指示灯,电阻色环读取是15K,那么常见的尺寸外形上,判断那个电阻就算金属膜的也只有1/4W功率,
显然不合理,刚开始没去计算所以也没明白,直接换手上刚好有的30K两只并联成15K,结果没用多久又坏了,
后来计算了下,发现不对,手上刚好有150K的换上,亮度也不低,然后就一直没坏。

网友:
想不到你们也爱折腾排插LED,我以为只有我干这种事情……

网友:
        八-九十年代的绿色发光二极管,向你这样根部焊一下,管子大概率不亮了,当年的绿色管一点都不经焊,可能是当时的管芯和封装技术都过关吧!

网友F:
补充:

不记得哪个电子杂志还是报纸上看到,说许多二极管,都可以当成稳压管,只不过不同的二极管的稳压值太高,好像像1N4001好像就可以当成110V的高压稳压管(当时修电视机,好像有个地方的二极稳压管是110V还是多少的高稳压值,一时找不到相应稳压值的稳压二极管时,用合适稳压值的普通整流二极管代替),只要限流电阻把这个当成稳压管的二极管的反穿电流控制在安全结温的耗散功率之内,反向击穿时就根本不用担心烧毁,LED发光二极管也是这样,只要限流电阻恰当,也不用担心反向击穿损坏。

网友F:
引用 网友F:
补充:

不记得哪个电子杂志还是报纸上看到,说许多二极管,都可以当成稳压管,只不过不同的二极管的稳 ...

再补充:

二极管正向工作压降很小的,和限流分压的电阻上的工作电压相比,计算时可以忽略。
按楼主所测的1.84mA*120K电阻值=工作电压约220.8V,在平常我们这边的照明电压是220V~230V范围之内,说明楼主测得的数据,比较真实可信的,串一个防倒灌二极管,那么电阻和LED的反向倒灌电流就省下了,交流平均电流也几乎降一半,也是真实可信的,之所以没真的省一半电流,是因为LED的反向击穿导通电压比正向导通电压高一些,所以限制反向电流后,测得的平均电流只省不到一半电流。这也能说明反向电流在发光管管芯上造成的发热功耗量,要低于正向导通时的功耗,因此只要保证正向工作电流在安全范围内,反向实际是更安全的。

至于说到追求省电,只要限流电阻的存在,决定了其上的分压远大于发光管,因此功耗大部分是在限流电阻上,想把大头省下来,还在想办法去掉这个电阻,有难度

网友:
引用 网友G:
最佳方式就是串电容再串一个电阻(当然LED上要反向并联一个二极管或者LED),可惜很多人不理解

如果是高亮管,电容用0.01μ/400V CBB电容,淘宝用红包买也就几分钱一个,电阻取几百Ω,电阻的作用是通电瞬间限制冲击电流。

楼主:
引用 网友F:
再补充:

二极管正向工作压降很小的,和限流分压的电阻上的工作电压相比,计算时可以忽略。

谢谢老师关注。
不怕罗嗦的话,完全取消电阻也可以的就是下图的方案,其实在整流桥小型化的情况下,电路也很简单,限流电容0.01/led并联电容1~5就避免了尖峰电流冲击对led的破坏作用了,完全去掉了限流电阻的耗电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A:
第三图,LED串0.01μ电容再串1K电阻,绝对最省电,当然LED上得反向并一个二极管,另测量电流已没有意义,就 ...

用容抗计算器,发现0.01μ电容对于50Hz的交流电来说,容抗是318K
那么220V/318K=0.69mA,这样计算出来的电流有点偏小,不知道我这样计算工作电流是不是不对

网友:
引用 网友F:
用容抗计算器,发现0.01μ电容对于50Hz的交流电来说,容抗是318K
那么220V/318K=0.69mA,这样计算出来的 ...

这是用4个Φ3高亮LED做指示灯,调压器用于调风扇,串0.01μ电容加1K电阻,LED两两反向并联后再串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