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用嘉立创设计PCB时怎样能更改元件的封装

楼主(2023-08-25):
用嘉立创设计PCB时,会觉得某个元件的封装不合适,想更换一下。这时发现不能使用封装库(菜单里就没有)。这时的办法是退回到原理图上去更改。问题来了,更改后又要重新转换为PCB文件,前面所设计的就都没用了,又重新开始。十分不便。
因为是刚学,所以是不是我操作不对,特请教,谢谢!
在嘉立创论坛上竟无人回答

网友A:
不会重新开始啊,更新PCB就是了,菜单里有

网友:
原理图页和PCB页都可以

网友:
发现专业版可以反向更新

网友:
点右键 有个更改封装项。两种选择,挑一即可

网友:
同刚学立创,研究这个问题两天了。嘉立创在B站上有详细的教程,必须要先建个自己的元件库,然后在立创的库里面发现合适的可以右键复制到个人库里面,就可以自由的改变封装了(建议全在线版本,这样工程和库换别的电脑也可以接着用)。画原理图时常用元件符号添加自己库里面修改过的符号就行,如果中间不满意再修改元器件封装的话原理图和pcb更新下即可。

个人库

个人库

修改封装

修改封装

修改界面

修改界面

网友:
改封装前先保存当前PCB,返回原理图改了封装之后再保存原理图,再选择更新PCB,就这么简单

网友:
修改封装后更新PCB,只涉及修改了的元件要重新画册线路,其他元件的走线会保持原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会重新开始啊,更新PCB就是了,菜单里有

谢谢!更新就可以了!

楼主:
多谢各位朋友回复,确实很简单,只要更新一下就可以了。以后遇到问题再请各位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