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车显示屏坏了

楼主(2023-08-26):
没有显示,使用正常。上星期看了,没有套筒拆不开壳子。我老婆拖出去看了,有人说屏坏了要70的,也有120元的。
我想买个电压显示器换上得了。当然先借工具拆开看看再说。
还不知道哪坏了不知道好不好修了。

网友:
有些人,一上来回答就指导背光问题,好像他这个也就是你家那个一样的问题一般~还打字一大堆。文字功夫好,是指导不了故障排除的~

网友A:
我的一台老三轮电车,显示屏不灵敏,转把也偶尔不通电,怀疑是插排接触不良,我把接头线插排全部剪掉,全部接头用砂纸打磨,用焊锡焊接,一次成功,毛病全无。

网友:
网购十块二十块的全套,换上就行了,还先进好几代。
别折腾了。
像我一样死心眼爱较真除外。

网友:
难者不会,会者不难~

网友:
拆开检查,可能问题不大。

网友:
十几块钱的玩意,直接换新即可

网友B:
你这个原来如果是液晶的,供电啥的没问题的话,买个偏光膜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个原来如果是液晶的,供电啥的没问题的话,买个偏光膜看看

液晶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一台老三轮电车,显示屏不灵敏,转把也偶尔不通电,怀疑是插排接触不良,我把接头线插排全部剪掉,全部 ...

听我老婆说有过接触不良现象。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坏过一次,表头和你的估计是不一样的,LED背光坏引起不显示的可能性很大(我的是背光坏,60V正控的),可 ...

我这个是液晶显示的。。。。。

网友:
先拆开,再慢慢研究

网友:
直接接线,怀疑插头不良!

网友:
巧了,前二天买了一辆电动车,昨天发现转弯没有提示音,和客服沟通后答应寄回换一个显示屏,马上寄去调换。

网友:
想办法先拆开,从淘宝上搜搜替代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