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放中波收音机耳机如何工作的??

楼主(2023-08-26):
如电路图,直放中波收音机耳机如何工作的?请教请教,没有看懂,

网友:
耳机与“输出变压器”并联。

网友A:
看电路图 耳机是和T-2晶体管C极电感并联工作。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电路图 耳机是和T-2晶体管C极电感并联工作。

耳机的电压就是电感两端的电压?是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耳机的电压就是电感两端的电压?是吧?

是的,这里的电压是指交流音频电压。

网友B:
有可能是压电耳机。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可能是压电耳机。

嗯,印着XTAL Phone。

楼主:
输出变压器只有初级没有次级,电压比是1:1?

网友:
这可能是日本的,通常用晶体耳机的。

网友:
六楼正确。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可能是压电耳机。

耳机如图片一样的

网友:
不是有可能是压电耳机,而是必须用压电耳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