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品高频放大器电路图

楼主(2023-08-26):
上次看到有坛友问高频放大器工作电流的问题,一下没有找到以前帮客户抄的图纸,今天刚好又抄了一个

网友:
一看就是至少U段的,甚至是几GHz的,输入输出口就应该是同轴连接器了。用簧片也不是不可以,但得针对性做电磁结构设计了。

网友A:
如果不是用来放大WIFI信号,一定要做好屏蔽

网友:
用在电视或者广播上,还要加带通滤波器,不然就是噪声发生器.

网友B:
VCC接错地方了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B:
VCC接错地方了吧?

应该是从A1连接器,也即输出口给这个放大器供电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VCC接错地方了吧?

一般都是屏蔽电缆供电,在电缆末端会有一个高频电感将直流和交流分离,那个点就是电源输入点。

网友:
引用 网友C:
应该是从A1连接器,也即输出口给这个放大器供电的

我的理解,原理图应该严紧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如果不是用来放大WIFI信号,一定要做好屏蔽

WIFI放大器会不会降速?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一般都是屏蔽电缆供电,在电缆末端会有一个高频电感将直流和交流分离,那个点就是电源输入点。

是不是应该这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应该这样?

应该是这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WIFI放大器会不会降速?

只是猜测,应该不会
双向通讯且共用同一天线,收/发要通过电子开关或双功器隔离
不管用在哪上,直通肯定不妥,不加带通也要加低通或高通滤波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