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筷子上斩下四截短棍,一番操作后居然网络使用感受大有改观

楼主(2023-08-26):
天气太热,光猫挂了。光猫并不是服务商免费更换,若华为的要收费360元。还有一个方法就是,至少续一年费用,免费赠送光猫一个。新光猫年轻,不怕热,就害怕老机顶盒又热坏了,将就现成材料一番骚操作便有以下照片所示:取竹筷子一只,斩下四截来,8cm5v风扇一个,5w10欧水泥电阻一枚,5v电源适配器一个组合起来。风扇是置光猫上向上抽风的,出风给机顶盒散热。

网友:
几年前到亲戚那住了几天,天热看电视,开电视30~40分钟死机,发现光猫下部基本直接挨在桌面上,底部有散热孔,但腿太矮(1mm高),遂折了一根筷子,垫在猫底两侧,经实验在大热天,连看一天都不会死机。

网友:
稍微动动脑,动动手,就能解决大问题!

厂家就没有想到吗?

网友:
这个,为你点赞!

网友:
我们这边猫头运营商提供,坏了免费换新

网友:
一举两得

网友:
筷子用得好,一个风扇解决两个散热需求

网友:
还要单独供电,不如弄个USB风扇,直接插在机顶盒,不过现在猫和机顶盒比过去耐用了,夏天很热也一直没事,以前电话线的猫过热会掉线,找个散热片贴在芯片上就可以了

网友:
可以用12厘米的USB风扇,从光猫或者路由器的usb口取电,转速较低噪音小,风量较大,可以带长螺杆,相当于你筷子的作用。

网友:
实用的DIY,这下效果应该挺好

网友:
向下吹风散热效果应该更好,你试一下

网友:
哈哈哈,一举多得,工件,摆件,零件,,,

我是直接用网线吊起来 。

网友:
为何使用水泥电阻,不用金属膜电阻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