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次见到这么小的锂电池!

楼主(2023-08-26):
充电式厨房秤用的。容量有多大?
如果不插usb+5V插头,A,B两点有电压吗?如果没有电压输出,可以在A,B两处接一个LED指示灯,以指示USB口的充电状态,以免USB输出接触不良。此办法可行否?请高人指点。

补充内容 (2023-8-27 07:37):
我想加个充电指示灯,可行否?

网友A:
少见多怪,蓝牙耳机的电池比这小多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拿照片说话。纽扣电池不算。

这也需要杠?你没见过的就是没有

网友:
旁边可以放个参照物,比如1元硬币。从照片不能看出物体的大小。

网友B:
那家伙本来容量就有限,你要折腾啥子指示灯干嘛?那led指示灯在一般电器里面不算啥,在这里就是个大负荷了,没必要画蛇添足缩短电池寿命。现在的充电板不少都带指示灯,充满自己就转灯变成绿色或蓝色。你要有手机电板,只要体积允许就可以代替,那个容量大,你折腾下倒是无妨,不行就焊掉。生手就不要在充电座上焊接了,当心搞残充电座!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想的不容易做,那个接口始终都有电,不信你试试吧。

我试了,usb口插上5V电压,新加的LED指示灯亮。拔下5V电源,LED的熄灭。

网友C:
3.6V 可充电锂离子电池,型号 LPM0840 直径 8mm,厚度 4mm,重量 0.75g,容量 18mAh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也需要杠?你没见过的就是没有
没有

谢谢!我要不跟你杠,你能拿出照片吗?

网友:
要什么参照物,蓝牙耳机里的电池肯定是最小的,楼主这个电池能放进蓝牙耳机吗?

网友:
不小了,这种质量不咋地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少见多怪,蓝牙耳机的电池比这小多了

拿照片说话。纽扣电池不算。

网友D:
我见过几个这种小电池,都是用不了多长时间就不行了

网友:
现在手表式手机或智能手表电池也很小

网友E:
顺手把它换了,18650走起!

楼主:
引用 网友E:
顺手把它换了,18650走起!

18650太粗,放不下,智能放扁电池

网友:
引用 楼主:
拿照片说话。纽扣电池不算。

蓝牙耳机直管里面的柱状电池,类似于1uf的电解电容,你说够不够小?

网友:
给楼主看看我用来修理蓝牙耳机中的锂电池,放在1元硬币上,40mah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也需要杠?你没见过的就是没有
没有

我并不想杠你,你这个也大了一点!

网友:
3D眼镜电池也比较小。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见过几个这种小电池,都是用不了多长时间就不行了

我就是您这意思,电池容量太小了,用不了多长时间就的充电,,,,,,,,,

楼主:
引用 网友C:
3.6V 可充电锂离子电池,型号 LPM0840 直径 8mm,厚度 4mm,重量 0.75g,容量 18mAh

开眼界了!谢谢

网友F:
里面空间那么大,直接上一个1000mAH的软包电池进去,充一个用很久

网友:
这么小的电池还是第一次看见。。。。。。

网友:
引用 网友C:
3.6V 可充电锂离子电池,型号 LPM0840 直径 8mm,厚度 4mm,重量 0.75g,容量 18mAh

这样的电池才是真的“小”(微)。

楼主:
引用 网友F:
里面空间那么大,直接上一个1000mAH的软包电池进去,充一个用很久

就是这个意思。手里扁片电池也可以吧?

网友:
我见过直径2mm的圆柱锂电池,当初开发3D眼镜时,放在眼镜腿里的。日本一个供应商提供的样品。可惜了,没有照片留下来。

网友:
可以加一个usb充锂电池的模块,一般都有指示灯,电池也换大些

网友:
这种在小设备上很多的

网友:
也买过蓝牙耳机电池,扁豆般大小,更小的就没见过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我要不跟你杠,你能拿出照片吗?

买来换蓝牙耳机电池,大小4X9X11mm,容量25mah,手上最小的可充锂电池

网友:
蓝牙耳机的锂电池,充满电4.2V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家伙本来容量就有限,你要折腾啥子指示灯干嘛?那led指示灯在一般电器里面不算啥,在这里就是个大负荷了 ...

“充电指示灯”充电时才指示。断开充电器电池不对指示灯放电。

网友B:
你想的不容易做,那个接口始终都有电,不信你试试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18650太粗,放不下,智能放扁电池

打孔,引线出来。给它接个充电宝。轻松实现用秤自由

网友:
直径5MM,长12MM,比你这个小吧

网友(2023-11-18):
还不如换个大电池,充一次用两年

网友G:
这个电池好赖还有保护板,前几天买的感应灯连保护板都没有。

网友:
我家的两个电子称(一个体重,一个厨房)用的是标称180mah的这种扁电池,尺寸:402030,实测容量只有130mah,充满一次电可以用几年。

网友:
楼主换个思路吧,找个自带指示灯的充电器它不香?以前的手机充电器几乎都带指示灯,充满电它就变颜色的。电池保护板,相信你的电子秤里有的。要真没有,你这电池也不经用的,那是运气不好,买了劣质电子秤了。

网友H:
首先,你要试一试,USB口上是否有电池电压,如果有,一个LED,就是一个不小的负荷了,会消耗足够多的的电池容量的。如果那个软包电池的保护板是可以防止电池向USB口倒灌电流的,你还需要一个微电流能够点亮的LED管,这需要从一批LED里静心挑选出来十微安级电流就能发光的,再串上一个适当大小的电阻限流,USB口上的充电电压不能给LED直接供电。

网友:
早期的mp3、行车记录仪上不少这种迷你版的锂电池。

楼主:
引用 网友H:
首先,你要试一试,USB口上是否有电池电压,如果有,一个LED,就是一个不小的负荷了,会消耗足够多的的电池 ...

应该是充电时LED亮,充电后电池不对LED放电。基本是这样。

网友H:
引用 楼主:
应该是充电时LED亮,充电后电池不对LED放电。基本是这样。

我不说得很清楚了吗?USB口上有电池电压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拿照片说话。纽扣电池不算。

发光鱼漂上面用的可充电电池

楼主:
引用 网友H:
我不说得很清楚了吗?USB口上有电池电压吗?

您还是没说清楚?充电时USB口有电压(LED亮)不充电时USB口无电压(LED不亮)。

网友:
引用 网友G:
这个电池好赖还有保护板,前几天买的感应灯连保护板都没有。

我买的廉价感应灯,测电压4.5V~5V,即使换上老式手机锂电池带保护板的,也是超常规的高电压

网友(2024-02-04):
海鲜市场什么都有

网友:
心脏起搏器里电池比这个还小,因为心脏起搏器就没有这个电池1/2大,但是电池可用15年。

网友:
引用 楼主:
15年!,什么电池?高可靠性是第一位的?

你自己百度吧,我没看见过,只看见我朋友安装的心脏起搏器说明书上这样说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15年!,什么电池?高可靠性是第一位的?

核放射电池,利用放射性物质放射的粒子发电,能量非常非常小,好处是非常非常持久,否则总不能隔几年划开肚子换电池吧,15年的不算最好的,还有长达几十年寿命的

网友:
帮盆友换过蓝牙耳机电池,比小指还要小一点,这称我有2AA的用的少,原装电20170919到现在还有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