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唱机求助

楼主(2023-08-26):
近来翻出一老电唱机,立体声压电陶瓷唱头,输出阻抗很高(1MΩ左右),手头的胆机功放前置输入阻抗100K左右,想在唱机与前置间加个放大器,主要是阻抗匹配,想用NE5532,各位高手能提供下图纸资料吗?谢谢!

网友:
没必要,直接接,不用考虑阻抗,如果声音太小才需要加前级

网友:
串个数百千欧电阻就行,但要具体试验选定。

网友:
频率补偿电路也要考虑。

网友:
同意楼上,接上听声音够不够再说。

网友:
要用阻抗变换电路。如果直接接低阻的,声音小是小事(加大放大量即可),主要是低频损耗太大,可以讲只有中高音,200H以下低音衰减很大,不信你接在你那100k功放上(不会损坏任何元器件的,放心大胆试)。

网友:
阻抗匹配搞好了,低频可低至40Hz,高频可到12~14k。我有台80年代买的中华2011唱机,陶瓷头,在搞好匹配后,实测频响为40^15kH(一3dh)。另陶瓷唱头输出电压偏低,仅40^50mv(比206唱头低得多),要加前置,否则音量小。
因此应阻抗匹配带放大一起加,可加唱机里(加一小变压器,并屏蔽好线路板)。

网友A:
输入阻抗2M,增益30db,失真<0.5%,最大输出电压4v

网友:
               剛剛我試過: 壓電陶瓷唱頭直接插入膽機聲音聲音很細。中華206電唱機的唱針是晶體唱頭,插入膽機聲音比壓電陶瓷唱頭響亮多了。

               我的毒品

               中華206電唱機壓晶體唱頭

网友:
現在X寶網上賣的所謂206原裝唱頭,普遍是按我20多年前把壓電陶瓷唱頭架接報廢的206唱頭的方法做出的,這些唱頭插入膽機肯定要要一級放大。如果按我把701唱頭架接到了206唱頭的方法,聲音比晶體唱頭好。

我把701架接206的唱頭

网友:
我把701唱頭架接到206唱頭的貼: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d=109189&extra=

网友:
引用 网友A:
输入阻抗2M,增益30db,失真<0.5%,最大输出电压4v

这个电路的确不错,简单实用。关键是电气性能特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