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这是个什么元件?

楼主(2023-08-27):
感觉像是某种滤波器
有4个脚,其中一个脚和外壳相连,其它3个脚和外壳电阻都无穷大
型号是CAR176,这应该是什么?参数又是多少?

网友:
查了查资料,大概率是声表 SAW 滤波器

按照原理,楼主若是有电容表,可以测试下脚间电容,借此判断声表脚序:
与外壳之间电容比较大的是 IN,剩余两个脚间应该也有个电容,对应输出。

网友:
是滤波器吗?

网友:
有点像声表晶振

网友:
用扫频仪测试一下。

网友:
有点像CRT彩电的声表面滤波器!!

网友:
声表面滤波器的原理都忘记了,

网友:
彩电上面的声表面滤波器似乎都是圆形的。

网友A:
声表面谐振器,滤波器

有线电视增补器里的射频振荡器使用这个稳频

楼主:
我感觉像滤波器,但是,按引脚似乎是3个工作引脚,难不成按版主的图片,有2个都接地?
有空接上网分测试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声表面谐振器,滤波器

晓得了,谢谢,之前确实没怎么见过这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