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情况说明了什么?

楼主(2023-08-28):
请教各位老师,最近看到一种线圈骨架,买了几个回来。昨晚试了一下,用其中的一个绕制了中波振荡线圈,把先前的振荡线圈从一个正常接收电路中换下。二者参数一样,但是将新的振荡线圈换上后,高放线圈需要向内多转三四圈(电感量增大,具体多少没测),振荡线圈调整到能够接收到电台广播的位置。从接收效果看,二者没有明显的差别。但不同的是,被接收电台在可变电位器的位置明显上移——540央广台来到了接近可变电容器的中间位置,央广1035几乎在变电容器的最高端,当地的1143电台收不到。在没有做进一步统调的前提下,这种情况说明了什么?导磁率不同?磁芯的频率不同?……

网友A:
我服了你这个老六,,,,明显电感量不一致,你居然敢说参数一样。

网友B:
隻不過是電感量稍有增大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B:
隻不過是電感量稍有增大而已。

脑师所言极是!是我犯经验主义错误了——我以为磁芯大小差不多,按照原振荡线圈的匝数绕制应该八九不离十,所以线圈绕好后也没有测试,直接上机了。刚才将线圈焊下,测试了一下,结果发现电感量大了不少——原来1~4的电感量是126微亨,现在这个1~4是195微亨,大出差不多70微亨!重新绕制后,取电感量与之前相同,再换上后,一切正常!还是脑师有经验,学习了!现在看来,这两个线圈骨架(包括磁芯)还是有差别的,重新绕制后的线圈虽然取了相同的电感值,但是新线圈骨架的匝数要比之前的少百分之十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磁芯尺寸一样,调换下比较就能得出结果。以前记得有MX和NX两种磁芯分别对应中波和短波,NX也分两种好像 ...

磁芯尺寸差不多,但是线圈骨架直径不同。直径不同,对电感量影响不大,磁芯应该是影响电感量的主要因素。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服了你这个老六,,,,明显电感量不一致,你居然敢说参数一样。

哈哈,老猪同志,谢谢您的批评。是我想当然了。我说的参数一致,是指线圈的匝数一致,因为这个线圈,我绕制的次数没有上百次,也有几十次了——高灵敏度五波段、红灯745、红灯733-1等,都是一样的。在这之前,我用任何线圈骨架,都是按照这个参数绕制的。虽然每次的电感量都不尽一致,但是都大同小异,都在可调整的范围之内,从没遇到昨天的情况。所以线圈绕好后没有检测就上机了,没想到误差这么大。这是个教训!

网友:
引用 楼主:
脑师所言极是!是我犯经验主义错误了——我以为磁芯大小差不多,按照原振荡线圈的匝数绕制应该八九不离十 ...

匝數少了,Q值會相應增加,這是個有益的更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