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片里的弹簧干嘛的?

楼主(2023-08-28):
上面的图是根德收扩机器里面的
以前只在飞利浦机器里面看到过
只是和这个根德机器的形式不同而已
今天才发现跟的机器里面也有一个类似的
我再上一个图
下面的是飞利浦机器
我也看不懂电路图
都是电源输出后的部分

这是根德机器实物和电路图

这是飞利浦电子管机器实物和电路图

网友:
电子管那个,看起来像是个保险装置。受热开焊吗?

网友:
这个不是弹簧,是高频线圈的。

网友A:
在大火包旁边,我记得有人说过立长脚电阻是兼顾散热。

网友:
看看丝印,,,,被电解挡住了。

网友:
你的看这个地方是干嘛的。  看周围的元件,不像是高频的东西。也许就是个导线。做的好看点而已。

线圈的话,要得在高频状态,那几匝还得绝缘的。

网友:
应该属于一个电阻

网友B:
电阻过流热到焊点融化 —— 弹簧一端脱离电路。

网友:
我的根德C6200收录机里面也有这个结构,马达电流过大或者内部管子损坏短路,这个焊点就会因为高温弹起来自动断电,相当于保险丝的作用

网友:
设计巧妙,现代的机子用不到这个了吧。

网友:
用保险丝不行么?

网友:
引用 网友A:
在大火包旁边,我记得有人说过立长脚电阻是兼顾散热。

严重支持!原理图看到,这颗电阻降压用的。要降20V左右,发热厉害。1W的电阻有点吃不消(当然还有其它元件分摊一点)。弹簧加大散热面积。那个时候没有DC-DC的芯片。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阻过流热到焊点融化 —— 弹簧一端脱离电路。

温度保险丝的祖宗? 感觉非常有道理。

网友:
散热 兼职 温度保护吧

网友:
这焊锡得用超低温熔点的,很难想象它能熔断

网友:
早期原始的温度保险雏形。后来有制式的温度保险也是这种原理的结构,只不过配了外壳!八十年代的无线电杂志有章节专门介绍过。那个焊点的焊锡是特殊配制的低温焊锡。当过流一定时间后,由于过载的高温导致焊锡融化,这时电路由于弹簧的储能而弹开切断电路。

网友:
长见识了!

网友:
仔细看还真像前面大神说的是温度保险作用

网友:
见过一种带弹簧的保险丝,可以在熔断后确保断开。

网友:
头一次见到

网友:
第一次见,看来焊接时还得用低温焊锡,估计也有焊接规范

网友:
就是跨线,没有其他说法。

网友:
以前在波兰产的大黑白电视机 见过类似的结构 不过相关资料 介绍是消除机内电波干扰的消除天线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