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用AD5941制作LCR表的吗

楼主(2023-08-28):
AD5941是一款高精度、超低功耗模拟前端(AFE)系统,
旨在激励和测量传感器的电流、电压或阻抗响应。
AD5941搭载了两个高精度测量环路。
一个超低功耗、低于1 kHz的测量环路
和一个高速低于200 kHz的测量环路,
内置时钟、电压基准、矩阵开关、波型发生器,
还有数字滤波、DFT等运算功能,
使AD5940能精确测量传感器的阻抗,
可用于测量电池内阻,进行电化学分析。
该芯片被广泛用于全生物电系统中,
能够很容易搭建皮肤电活动(EDA)、
身体阻抗分析(BIA)和心电图(ECG)等测量仪器。

使用它制作LCR,好像有些大材小用,
并且芯片价格不菲,一片需要40大元,
不过用它基本不再需要其它外围电路,
并且体积小巧(指甲盖大小),
只须配上显示和按键,
就可以轻松搭建频率达200kHz的LCR,
频率可任意指定,还支持扫频。
可以设置序列器,实现各种自动测量,
感觉可玩性还是比较强的。
附中文数据手册,
供参考。

网友:
引用 网友A:
前辈你好,我是硬件的初学者,基于官方CN0510电路自己设计的PCB,我想问下官方测量电池阻抗的原理图中, ...

这个J3确实需要短接的

网友(2025-04-12):
如果毕业设计用,还是要两手准备,常规电路比这个好,容易出结果,程序和电路也多。5941好是好,就是用的人不多,资料太少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前辈您好,最近看到您之前使用AD5941测量电池内阻的帖子,想请教您几个问题。我参考ADI官网CN0510电路基 ...

一年多前做的测试了,有些细节一时之间想不太起来。我没有在上位机上画阻抗图谱,只是在串口打印输出了测试结果,比如先测了一只1865锂电池在1KHz下的阻抗:

其测得的实部与我用交流内阻仪测试的数值高度吻合。

然后跑了一下1KHz到9KHz的扫频测试,实部虚部均随频率变化单向移动:

我当时与ADI的上位机没连上,测试也就仅限于记录串口输出数据了。

你的先保证AD5491测得的数据室可靠的,然后再看阻抗图谱。

楼主(2023-09-26):
引用 网友B:
你上边的代码肯定是跑不通的。
做如下调整:
... ...

哦,那可能是某些相关模块的电源没有打开。
您上面说要减小采样率,
我看了一下,
目前ADC的原始采样率好像是800kSPS
这个好像变不了,只有800k和1.6M两档。
想要稳定的话,
可以试一下SINC2滤波器过采样的设置
设置SINC3=2,SINC2=1333
可将最终ADC送DFT的速率降低为300SPS

网友:
没IQ两路啊

楼主:
什么意思?很容易组成4线测量的。
参考图如下:

网友C:
我手里的SR715  是用AD7524完成测量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什么意思?很容易组成4线测量的。
参考图如下:

这样啊,我想复杂了

网友D:
还有个AD5933,AD5934也能测复阻抗,不过价格比较贵

AD5941 40多块买不到吧,要100多,功能倒是挺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手里的SR715  是用AD7524完成测量的。

效果如何?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还有个AD5933,AD5934也能测复阻抗,不过价格比较贵

AD5941 40多块买不到吧,要100多,功能倒是挺多的

某宝上也就40多,
这种东西用量不大,
估计假货不多。

网友:
引用 楼主:
某宝上也就40多,
这种东西用量不大,
估计假货不多。

看到立创有卖, 55,有货,价格还可以

网友B:
你好,今天也下载了AD5941的例程,压缩包里分别提供了ADI3209的代码和STM32F411的代码。准备打一块CN0510的eval板子跑一下测电池参数的程序。包里STM32F411的程序有没有验证过?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好,今天也下载了AD5941的例程,压缩包里分别提供了ADI3209的代码和STM32F411的代码。准备打一块CN0510的 ...

ADI公司还是比较认真负责的,
我试了阻抗测试例程AD5940_Impedance
没有问题。
用的是AD5941芯片,
这个芯片(某宝上40一片)比较皮实,
用风枪来回吹也没有坏。
这是我画的芯片转接试验板。
控制的话其实无需用高端MCU,
用F103足够了。
你要是有兴趣的话,
可以交流玩玩儿。
CN0510的板子如果画好了,
希望能给我一份文件
我也跟风做一版,
这个板子成品(好像仅下图上层那块9541板)网上好像要千元以上呢。

网友:
CN5010卖1500RMB确实是正常价格,因为ADI标的价格就是200美刀

网友B:
我之所以想试一下CN5010是今天看到ADI官网上介绍用这个板子测锂电池的阻抗,给出的数据实部和虚部竟然能分辨到纳欧水平,勾起了我的好奇心。按说这个芯片在ADI的产品目录中价格算不上贵,内置的ADC也不过是16bit,就靠16384个数据的DFT就真的能达到这么高的分辨率吗?所以想实际看一下结果。

网友:
目前还没想好是直接拿ADI的这个设计的gerber文件去打板,还是自己重新画一个板子。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之所以想试一下CN5010是今天看到ADI官网上介绍用这个板子测锂电池的阻抗,给出的数据实部和虚部竟然能分 ...

分辨到纳欧并不是精确到纳欧,
不过我自己做的试验板用2线大概测了一下电阻
在合适的档位下阻抗值稳定到0.05%还是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