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电度表的这两个接线柱是什么功用?

楼主(2023-08-28):
(内容已被屏蔽)

网友:
地线用的吧,不然怎么会有这个

网友:
不是抄表的?

网友:
一般情况下是脉冲端子,用来校验电能表精度用。电能表有计量精度要求,假如你的表的脉冲常数是1600,那么就是输出1600个脉冲信号相当于你用了1度电;
再多俩的就是485通信口;
具体要看说明书。

网友:
我的表接线柱那个位置的两个预留的孔
都没有被捅开
说明这两个孔,没有用

网友:
电表无线远程控制器端囗

网友:
接上后,电局可以在后台看用户数据及用电

网友A:
已经咨询厂家,校验用的端子。

网友:
引用 网友A:
已经咨询厂家,校验用的端子。

感谢赐教,手头也有一块这个类型的电度表,只不过不是浙江产的,也有这两个孔,一直不知道是干什么用的,今天终于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