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非常简单的CXA1600超外差收音机

楼主(2023-08-28):
偶然发现的这个集成电路,觉得非常简单,下载了PDF,照猫画虎搭了一个。这个电路的和普通的超外差稍有不同。本来没报很大希望,结果超出预期,选择性灵敏度都很好。
https://m.bilibili.com/video/BV1iF411r7QC
最后是接收视频

网友:
最新试验成果:试验是在以前的LA1600板子上搭棚的,音频是经C1810射级输出推耳机。想想此IC自身具备音频功率输出,如果再经一级射随器似有画蛇添足之嫌,也有可能是底噪的祸根,随即绕开射随器,输出端串470uF直推耳机,音量控制端2K电阻接地,试听声音洪亮,灵敏度,选择性,音质,底噪等效果基本与LA1600(滤波器用LTM455GW)不分伯仲。试验发现,音频输出端需0.1uF电容接地,否则无声,7脚到地的二极管用1N4148,1只2只都可以,听不出区别,不接二极管灵敏度会大幅度降低。改动是在晚上做的,收听效果很好,以为是晚上接收效果好,转天中午再试效果仍然不俗。顺便提一下,在断开7脚二极管,机器灵敏度降低后,移动磁棒线圈时可明显感觉到线圈在哪个位置效果最好,这样利于调整跟踪,接上二极管后移动磁棒线圈位置接收效果变化就不明显了,说明AGC起控,压强提弱。以上一点体会分享,也希望各位玩家分享成果。

网友:
CXA1600是SONY自家收音机IC CXA1129N的AM部分加上音频功放后的重新封装,设计者在1992年发表的论文《Advanced Low Voltage Single Chip Radio IC》上声称:S/N6dB时的灵敏度为1OdBV,S/N50dB时的总谐波失真(T.H.D)为0.5%,离中心频率10kHz的邻频道抑制约为20dB,可用于接收150kHz到30MHz的AM广播。

网友A:
把中振,天线线圈的数据分享一下,以便大家制作仿制。

网友:
这里有个误区:外部本振回路产生的频率是先经IC内部1/2分频计数器后,再与天线联调谐频率做正交混频,得到55±5khz中频信号,即:中频=外部本振频率/2-天线调谐频率=55khz,或者:外部本振频率=(天线调谐频率+中频55khz)X2。如果天线调谐频率范围是535~1605khz,则本振频率范围应为1180~3320khz,两两频率变比分别为3和2.8,采用等容双联可能统调更理想。

原设计者的论文参见这里:
http://mesamike.org/radio/papers/AdvancedLowVoltageSingleChipRadioIC.pdf

网友:
一般久经考验以后才会出片子的。肯定差不到哪里去。就是少了点分立元件电路的乐趣。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中振,天线线圈的数据分享一下,以便大家制作仿制。

天线线圈用0.1x7的丝包线绕100圈,在35圈抽头。振荡线圈用0.1漆包线绕60圈,30圈抽头。双连用的170p等容双连,振荡连串了1000p电容

网友:
低中频收音机,中放部分全部在芯片内解决,电子音量控制,自带功放,8脚芯片,外围简单,值得一试。记得《中学科技》有一篇低中频收音机介绍,分立件的,有点复杂,一直没有体验低中频收音机效果,有这芯片可以体会一下了。不过也没报多大希望,很怀疑低中频特性能干过LTM455。

网友:
引用 楼主:
天线线圈用0.1x7的丝包线绕100圈,在35圈抽头。振荡线圈用0.1漆包线绕60圈,30圈抽头。双连用的170p等容 ...

多谢分享。。。。。。。

网友:
要是能把双联省了,直接频率合成就更简单了

网友:
不错不错,我也试试

网友B:
不知道和LA1600有啥关系???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不知道和LA1600有啥关系???

最大差别有没有功放。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最大差别有没有功放。

多加一个功放ic,才多两毛钱(例如:8002)。看来还是LA1600更灵活啊。

网友:
电路简单用件少,为空间有限的机壳制作多波段、利用大磁铁喇叭提供了机遇。在某宝搜索仅见一家有CXA1600在卖,单价8、运费3,比LA1600高不少。
        电路上的2个二极管像是提供工作点的,老眼昏花看不清型号,不知是否可用4148代替,若用CBM223或270P*2双联不知相关的电感线圈、垫整电容应当怎样取值,期望知道的坛友予以指点。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多加一个功放ic,才多两毛钱(例如:8002)。看来还是LA1600更灵活啊。

CXA1600更简单啊,用一个8脚元件跟装单管机的盒子就能装一部外差机,性能还不差,至于中频频宽多数商品机也都是调好固定的,即使自己DIY LA1600+LTM455组合的收音机,好像也没谁设计成几个滤波器切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