点焊机画完了

楼主(2023-08-28):
测了买的主变 T56 43:5+5,初级线圈18mH @1k,
计算得知20kHz谐振电容只需要3nF,这么小的电容靠不靠谱
初级6平方,次级16平方,打算5+5次级线圈抽头切开,改成两并

网友A(2023-11-14):
请教:是用什么软件画的原理图?

网友(2023-09-02):
逆变式点焊机?

网友:
祝你一次成功,逆变式点焊机我还没见过

楼主:
上电炸管,应该是高压通电时,低压还没通
或者MCU IO脚初始状态不对,需要增加下拉电阻

网友:
立创EDA,我刚开始学

网友:
厉害,逆变焊机可不容易做

网友B:
谐振检测的原理是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谐振检测的原理是什么?

线圈左端电源,右端IGBT
IGBT端电压高于电源就是处于谐振状态

网友B:
引用 楼主:
线圈左端电源,右端IGBT
IGBT端电压高于电源就是处于谐振状态

反激电路,不谐振,也可以满足“IGBT端电压高于电源”的条件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反激电路,不谐振,也可以满足“IGBT端电压高于电源”的条件啊

呃 这个,就是想尝试一下
主要这个电路设计还能拓展,感应加热之类,还是考虑谐振好点

网友:
期待结果,希望成功的好消息。

楼主:
最终版,打死不改了

网友(2023-11-11):
非常高大上的东西,没见过实物。

网友C:
电容的好,瞬间电流最大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电容的好,瞬间电流最大

电容的在家里使用,是不是比变压器的容易跳入户线电源总开关(空气开关)?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教:是用什么软件画的原理图?

立创EDA普通版

网友:
静等楼主实际使用效果。

网友:
想看实物图

网友(2023-12-15):
又来踢一脚,楼主快点更新!

网友:
画的漂亮,佩服!

网友(2024-03-24):
非常感谢楼主热心分享

网友:
这做工必属

网友D:
楼主实物做出来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实物做出来了吗?

一代做了炸了 二代没做
只要控制好上电时IGBT状态,应该问题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