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XA1238M、CXA1538M这两个型号集成电路功能有什么区别?

楼主(2023-08-28):
在百度没有搜索到CXA1538M的说明书,只找到CXA1238M的说明书。
请教各位老师,CXA1238M、CXA1538M这两个型号集成电路功能有什么区别?
只是看到网上有人说可以直接代换使用,但没有说有所不同。是否型号的数字越大就越新,性能越强?

楼主:
引用 网友A:
https://www.alldatasheet.com/datasheet-pdf/pdf/46620/SONY/CXA1538M.html

非常感谢老师提供资料

网友:
马甲,一样的东西。

网友:
引用 网友A:
https://www.alldatasheet.com/datasheet-pdf/pdf/46620/SONY/CXA1538M.html

老师能帮忙查一下这个芯片是干嘛用的吗!感谢!

网友:
孪生场效应管

网友:
SONY-CXA1238M.pdf (474.18 KB, 下载次数: 142)

。。。。。。。。。。。。。。

网友:
好像是1538内部增加了自动增益控制,底噪更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