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讨汽车的永磁发电机,

楼主(2023-08-29):
汽车上有两个主要的电机,一个是发电机,一个是起动机,现在的启动机已改成功为永磁电机,起动机以高转速电机降速提高扭矩实现,体积大大的缩小,降低了成本,节约了电力。而发电机比较难,主要是控制稳定的电压不易,低速时发电电压十几伏,高速时200多伏,如何稳定在14.8伏给电瓶充电,传统发电机控制电压都是控制激磁电流实现的现在改成永磁的怎么办,在现在的科技水平下,可以用脉冲电路,200多伏的电压直接变换成14.8伏,还需要低速时的十几伏,二十几伏的电压也稳定在14.8伏,这个设想是有先例的,中国的磁铁的制造水平是全世界第一的,永磁电机的制造水平也是全球第一的,美国的F35最先进的隐身战机所用的永磁发电机就是中国制造的,还无可替代,中国如果实现汽车的发电机永磁,将对世界是一个贡献。

网友A:
      永磁体会因为时间、温度、震动等因素而退磁甚至失磁,一旦退磁就不可逆转,必须更换汽车发电机;而且目前的永磁发电机功率不够汽车使用,汽车转速变化范围很大,导致永磁发电机的输出电压也需要有很大的调节范围和足够快的调节速度,这样对调节器造成不小的负担。
     现在的汽车选择励磁发电机是综合考虑成本和可靠性等多种因素的综合考虑,不是因为哪种技术更先进就选择哪种,因为燃油燃料电池是目前最先进的油-电转换装置,汽油直接变成电来驱动汽车,既能拥有电动车的加速性能,又能随时加油而避免里程焦虑,应该说是最好的了。但是车企为什么不造这种车呢,就是综合考虑成本技术和可靠性这些所以因素的综合结果,现在还不是时候。

网友B:
现在有不少汽车使用永磁发电机了:
汽车永磁发电机
[出自:百度]

楼主:
引用 网友B:
现在有不少汽车使用永磁发电机了:
汽车永磁发电机
[出自:百度]

具体哪些车型在用没有说明。

网友C:
永磁发电机本身可靠性很高,但它的稳压调整系统有待验证。

楼主:
引用 网友C:
永磁发电机本身可靠性很高,但它的稳压调整系统有待验证。

可靠性高,效率高,简洁没有磨损,如用在发电机上,只汽车一项将节约大量的能源,国外已有应用,国内是早晚的事,将来找到常温超导,前途无量。

网友:
我也觉得永磁发电机用在汽车上有前途,就是电压调节器有待更为成熟。

网友D:
改革开放前生产的南京嘎斯轻型货车就是永磁发电机,

网友:
引用 网友A:
永磁体会因为时间、温度、震动等因素而退磁甚至失磁,一旦退磁就不可逆转,必须更换汽车发电机;而且 ...

亲,恕我愚钝,我想请教一下,汽油是怎么直接变成电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改革开放前生产的南京嘎斯轻型货车就是永磁发电机,

拖拉机的永磁发电机算不?

网友:
燃料电池技术已经发展了一百多年了,理论上来说任何有机体都可以通过燃料电池跟氧气反应来产生电能,包括氢气、甲烷这些气体,还有汽油、柴油这些液体,只是受限于技术和材料目前不能实现,目前最成熟最实用的燃料电池是使用氢气做燃料的类型,就是因为氢燃料电池技术是目前最合算最实用的,现在很多柴电潜艇上已经开始使用氢燃料电池模块。

网友(2023-10-28):
大多数摩托车都是永磁发电机可控硅斩波稳压

网友:
大多数摩托车都是永磁发

网友:
永磁高温下容易退磁

网友:
鱼与熊掌不可兼得!~

网友(2023-11-28):
引用 网友C:
永磁发电机本身可靠性很高,但它的稳压调整系统有待验证。

可以用,BUck boost 电路

网友(2024-02-25):
主要是大功率调压器件不可靠

网友E:
48V轻混汽车发电机就是永磁发电机,这个发电机同时也是永磁电动机,分时复用。

楼主:
引用 网友E:
48V轻混汽车发电机就是永磁发电机,这个发电机同时也是永磁电动机,分时复用。

美国的f35就是中国生产的永磁发电机,中国的永磁技术世界第一不可替代。

网友F:
引用 楼主:
美国的f35就是中国生产的永磁发电机,中国的永磁技术世界第一不可替代。

那中国为何不给35断供呢?

网友E:
引用 网友F:
那中国为何不给35断供呢?

正因为不断供,才不可替代嘛,断供后万一被替代了咋办

网友(2024-04-26):
一般摩托车就是永磁

网友:
引用 网友E:
正因为不断供,才不可替代嘛,断供后万一被替代了咋办

这个回答…….

楼主:
所谓的制裁,双方各有损失,几乎是对等的,如果将中国剔除世界银行系统,中国将名正言顺的用人民币替代美元。只要你的生产力在那里价廉物美,产量巨大,什么也不怕。

网友G:
现在250排量以下摩托车都是永磁发电,启动,工况比汽车厉害,200ml的三轮都拉3吨以上的货

楼主:
引用 网友G:
现在250排量以下摩托车都是永磁发电,启动,工况比汽车厉害,200ml的三轮都拉3吨以上的货

随着电子器件的国产化率越来越高,稳压不是问题。

网友E:
永磁发电机用在车里已经有十年了吧,这还是当代的永磁发电机,农机里的那种粗暴永磁发电机更久远。
永磁发电机本身很稳定,没那么脆弱。截止至这个月,大功率的调压器稳定性也没问题,只是成本还不能降低,大功率低损耗的半导体器件目前还是挺贵。
我同学家做异步电机,最近两年开始新增交流永磁电机了,反过来它就是个发电机。我有个外行的认知,可能不对:励磁发电机,减少励磁,就能减少发电机转动时对外的阻力。但永磁发电机,即使是空载时,它旋转时的对外阻力也很大,无法再降低了,不知道这算不算不足?

楼主:
引用 网友E:
永磁发电机用在车里已经有十年了吧,这还是当代的永磁发电机,农机里的那种粗暴永磁发电机更久远。
永磁发 ...

永磁发电机的效率是非常高的,只是不好控制,最早的要属自行车磨电滚,。

网友H:
永磁的可靠性不高啊,发动机几百度,发电机工作要发热的,普通磁铁会退磁,发电机在不同转速时候,发电不是线性关系,用调试器有要升压又要降压。可靠性大大降低了

网友:
一开始摩托车发电机就是永磁的,在稳压控制器落后年代只能靠湿式铅酸蓄电池稳定电压,防止烧毁车上灯泡。

楼主:
引用 网友H:
永磁的可靠性不高啊,发动机几百度,发电机工作要发热的,普通磁铁会退磁,发电机在不同转速时候,发电不是 ...

要让发电机从几百伏到几伏的范围输出稳定在一定数值,现在的开关电源完全可以做到对元器件要求非常高。

网友I:
启动机已改为永磁电机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I:
启动机已改为永磁电机了吗?

是的我们这里叫踩滚改为高速电机机械减速启动。

网友(2024-08-18):
我觉得现在技术应该成熟了,用降压稳压电路可以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