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充电器该改哪个电阻改变转灯电压?

楼主(2023-08-29):
买了两个单槽锂电充电器,电路不同,一个是分立件的,充电时间也就1-2小时就转灯(电池容量不太大)。另一个有IC的充电明显时间偏长且充电器有温度(同一电池),接电压表监测,在4.15V左右要充3-4小时,然后升到4.2V以上不转灯,空载测输出是4.2V,8脚芯片是HX-3H1227,网上查不到资料,是不是改动哪个电阻可以改变转灯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从95年开始入股市,刚开始几年有赚,后几年没赚。.....总体还是亏钱,还好总体亏了7-8万吧。

哦,是这样啊,你可以看看抖音上“学到老与时俱进”,这是个老太太,她每年也都赚钱,我与她的方法差不多,不同之处是她会买高价和大盘股,譬如她买了海康威视,这属于高价中盘股,我不会去买,我只买低价、市盈率适中、盘子小、股价在中短期来看都是处于低位、股性比较活的票,然后逢阴线买,是分批买,另要分仓,不全仓重仓一只股,以防踩雷,买好后就耐心等待,不割肉,只要有耐心,后面看情况赚3、5个点或更多点卖了,再寻找机会,这样做,每年都能赚点,当然这是熊市的操作方法,牛市就要主动激进点了。

网友:
电子基础都玩不转在这里,还在玩股票,你的智商会比一般人都高?你觉得你玩得过庄家?醒醒吧,就当我劝你~

网友:
这类充电IC,好多都没啥调节的,充电电流200mA左右

网友B:
那个AC端子上的胶水是楼主自己搞的吧,这充电器,不配用这胶水.................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个AC端子上的胶水是楼主自己搞的吧,这充电器,不配用这胶水.................

怕簧片受力掉下来,因为那个分立件的已经掉下来了,弄点AB胶加固。

网友:
如果这个芯片是电池充放电管理芯片,则转灯电压一般是定死的。

网友:
转灯是靠检测电流的,和电压关系不大

网友:
别研究这些不安全的垃圾了,完全没有任何意义。还是扔掉吧。

网友C:
元件不多,手绘一下电路图,反复进行核对后发出来吧,有人可能能帮到你~

网友:
已知,有一个充电充两个钟可以将一个充满。而这个充电器充这个电池需要4个钟,那么这个充电器的充电电流只有那个充电器电流的一半。由此可见,这个充电器也是正常的,只是它给电池充电需要的时间长。
有些充电器,充电电池接近4.2v就转灯。而有些充电器充电到4.25v才进行转灯。
我们知道:充电电池,越是充到最后,需要的时间越久。因为充电的电流太小了的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元件不多,手绘一下电路图,反复进行核对后发出来吧,有人可能能帮到你~

今天上午画了一半,股市开始了就不画了,再说这IC没有原理图,各脚功能都不知道,也懒得继续画了。

晚上电脑的房间要开灯,怎么吸顶灯不亮了?昨晚老太婆与她妹妹在这房间聊到9点多,问老太婆,她说昨晚灯突然灭了。于是爬上去把灯卸下来修好再装好(分段开关降压电容爆了),花了一个多小时。

弄好灯,发现自己坐的转椅后背松了,转椅15年了,每过2-3年就得紧固一次,每次都得用内六角扳手卸下后背,然后从后背下面把内六角扳手伸进去拧紧,又花了半个多小时。

网友:
引用 楼主:
今天上午画了一半,股市开始了就不画了,再说这IC没有原理图,各脚功能都不知道,也懒得继续画了。

晚 ...

已经画了一半了,继续接着画啊。
既然你的那个她,都是老太婆了,你也该是老爸公。
注意,是老爸公,不是老罢工。罢工,不是我们的特色~

网友:
想自己改,可以参考我的一个维修案例
头灯充不进电,主人讲充电器是新的,拆开后,给你们看看充电器内部^_^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8&fromuid=36342

网友:
我手绘的图纸,经过反复核对了。
你只要利用4.2v电压,稍作修改即可自己转灯。

网友:
转灯原理大同小异,慢慢看,慢慢思考领悟,原来可以这么轻松。^_^

网友:
元老,看我的帖子没有,悟到了些什么了吗?^_^