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节锂电的68-1单管机,声音不如1.5v的636是为什么

楼主(2023-08-29):
  因为个人手残,都是购买的网上的半成品,都是成熟线路,9014和in60p,元器件参数量了都是好的,基本上都是一装响,但是两者效果完全不可同日而语。

636,就是个普通的2p3大小的扁磁棒,经典线路,成品工字电感,一根细电线靠近磁棒调节再生,1.5v供电

本人地处江南,中波环境很差,白天阴雨天几乎收不到台,晚上有附近对日广播信号很强,另外还能收到一两个省台。单管机能收到一两个台就很不错了,因此我主要依赖晚上时间去调试,收常州的对日广播。636的一装响除了选择性略有点差(一小段范围都是这个台,但还能接受),能有这样的音量我已经很满意了,必竟是低压电路,也能使用mp3耳机听着很舒适。用电话听筒改的双耳高阻 ,更是音量大得很。

后尝试68-1,也就是下面这个线路,主要是高频变压器手残,所以买的成品,这个是经过多次论证的成熟线路

此机为小型机,磁棒约5cm扁,成品漆包线圈,也是一装响,我用可调电阻 来反复调偏流和R3,以及高频变压器的磁帽,达到最佳效果,然后再接上两圈再生,调节到最大,这时也能收到两个台。

此时68-1的特点明显,就是选择性比636好太多了,但这个机器的音量,在使用双耳高阻时,也只能略微听清,使用mp3耳机根本无声。我也尝试调试R4没啥效果。坦白的说,这个音量,是谈不上满意效果的。比636高出近6倍的电压,换来一半不到的音量,不知道是为何。

当然了,磁棒短了一半左右,且线圈是漆包线,是不如636的多股线,但是针对常州这么强的电台,6倍的电压,居然声音这么小,还是有点不正常吧?还有什么我没想到的地方吗?

网友:
你把680欧的电阻阻值变一下,耳机阻抗加大试试,最好用6PI的输出变压器试试。

网友A:
回答得对不对想抢个沙发先,结果还是没抢到。楼上说得对,那个680欧的电阻不行,阻抗不匹配。这电压起码得1500~2000欧。此外:

网友B:
输出部分打了三个叉子(直流通路断了)还能测到工作电流吗?应该去掉R4,C6  直接上耳机。

网友C:
R4是调偏流的时候代替耳机的假负载,调好了应该去掉,用耳机代替,耳机阻抗选的大点,有助于提高增益

网友D:
我做的68-1单管,9V,2AP9,声音正常。
似乎您的图有几点疑问:
1)二极管的偏置----3楼吴先生已经指出了,我觉得一条路可能好些,两条路就应该分别调试到最合理的电流;
2)高频变压器是否升压为好?这里是硅管,不敢肯定。锗管的话升压1.2~1.5 变比常用。
3)C6似乎应该去掉,音频分流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输出部分打了三个叉子(直流通路断了)还能测到工作电流吗?应该去掉R4,C6  直接上耳机。

这三个叉子其实是调试点,装好后都是连着的

r4去掉无声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回答得对不对想抢个沙发先,结果还是没抢到。楼上说得对,那个680欧的电阻不行,阻抗不匹配。这电压起码得1 ...

双二级管,晚上回家试试再报,感谢

我的听筒改造的高阻耳机,双耳串联后,直流电阻也就一百多欧,听别人说阻抗也就六百多

楼主:
引用 网友C:
R4是调偏流的时候代替耳机的假负载,调好了应该去掉,用耳机代替,耳机阻抗选的大点,有助于提高增益

r4,按套件作者的说法是接近你用的耳机的阻抗,去掉的话是无声的,图中有耳机接口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做的68-1单管,9V,2AP9,声音正常。
似乎您的图有几点疑问:
1)二极管的偏置----3楼吴先生已经指出了 ...

c6去掉,我晚上试试

三楼的办法改双二极管我也会试试

另外您说的一条通路是啥意思

感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r4,按套件作者的说法是接近你用的耳机的阻抗,去掉的话是无声的,图中有耳机接口处

你不要只听作者,这个电路不是作者发明的,你最好看下原图,你只要拿掉J3的跳线帽就去掉R4了,同时连上J4跳线帽,短路C6,如果你只去掉R4,不短接C6,集电集不能通过耳机接电源正极,确实是没声音的,你试试看,肯定有惊喜。如果接上J3跳线帽,同时拿掉J4跳线帽,那就是典型的阻容耦合,适用于接功放的情况。

网友:
引用 楼主:
c6去掉,我晚上试试

三楼的办法改双二极管我也会试试

就是9014的偏置与二极管的直接并联(相互钳制),您原电路是工作点互相独立的(这通常是优点,但是要分别调试到位)

电源正极(接二级之前)连退耦大电容,耳机与C极之间 (也就是C极)肯定不能有电解电容-----这可能是最致命的一点,前面说的不改也可能都行。

网友B:
引用 楼主:
双二级管,晚上回家试试再报,感谢

我的听筒改造的高阻耳机,双耳串联后,直流电阻也就一百多欧,听别 ...

您的双耳串联后,直流电阻也就一百多欧,交流阻抗到不了六百多,也就二三百,算不上“高阻”。我分析原作者是用压电陶瓷来做听筒的,R4做假负载是对的。现在您只需去掉R4,接上耳机调好工作电流就行了。 另外建议您用闲置麦克风的动圈咪头来制作听筒,单只阻抗600欧,串联效果更好接近“高阻耳机”了,不妨您试试会有惊喜的。

网友:
来复机中晶体管的工作电流,必须合理选择,因为是一个晶体管兼做高放和低放,要灵敏度高,重点在高放,晶体管工作电流不宜大(1-2MA),而要音量大,重点在低放(3--5MA),工作电流越大音量越大。这里面是有矛盾的地方,所以自己可以根据需要来选择适当的工作电流。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做的68-1单管,9V,2AP9,声音正常。
似乎您的图有几点疑问:
1)二极管的偏置----3楼吴先生已经指出了 ...

好的,我已经测试了双二极管,此时W调最大也不行,串了一个10k的电阻后能调出声了,但是总体音量并没有提升。

关于j3和j4,在板上是一个为输出功放的二选一跳线,也就是我工作时是断开j3,短路j4的状态,所以问题也不在这里。

楼主:
引用 网友B:
您的双耳串联后,直流电阻也就一百多欧,交流阻抗到不了六百多,也就二三百,算不上“高阻”。我分析原 ...

我手上倒是有600,甚至2200的老高阻 ,但是音量一样也不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回答得对不对想抢个沙发先,结果还是没抢到。楼上说得对,那个680欧的电阻不行,阻抗不匹配。这电压起码得1 ...

将r1短路后也是直接无声

网友E:
引用 楼主:
将r1短路后也是直接无声

楼主看看这贴子。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543773&extra=&highlight=68-1%B5%A5%B9%DC%BB%FA&page=8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看看这贴子。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543773&extra=&highlight ...

感谢回复,我现在的情况是,机器已经能够正常听到电台,也无自激和其它不满,唯一不好是声音小,我用的双锂电近8伏的电压,居然没有1.5v的636响,这是我极为不解的。

这里面唯一我不便验证的是高频变压器,因为这东西我是真的搞不定……

网友F:
我同意12#的说法。68-1收音机原本是锗管收音机,但这里BG是硅管,D2是锗管,也就是“硅锗混合”收音机;原68-1收音机电路R3是接地的,它的作用是给检波二极管提供直流通路,但不会给检波二极管提供直流偏置,而这里R3改接了BG基极偏置电路,因此R3两端有0.5V电压,那么R3就给D2提供了10μA正向偏置电流,二极管检波器的正向偏置可以降低检波输入信号幅度下限,但是偏流越大检波器输入阻抗越小,10μA正向偏置电流会使检波器的输入阻抗大大降低,这会使BG放大高频信号的增益下降。把R3提高到120k~200k,然后在D2阳极与地之间接一只22k电阻作为检波负载,这样,两只电阻分压给D2提供将近0.1V正向偏置,微调R3可以给D2提供最佳偏置,从而使检波效率最大化。
R1既是BG的下偏置,也是检波器的负载,它的存在使检波负载阻抗降低,也降低了检波器的输入阻抗,这也是影响灵敏度的因素之一。由于这里BG用的是硅管,硅管不需要利用下偏置电阻吸收c-b漏电流来稳定工作电流,所以R1最好去掉不用,然后再大幅增大R2阻值,使BG集电极电流合适。
高频变压器耦合来复式收音机,高频变压器的绕制工艺很关键,影响接收效果的因素既有变压比,也有变压器初级电感量,线圈冷热端也有影响,而最关键的是变压器初级电感量合适是接收效果好的前提条件。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回复,我现在的情况是,机器已经能够正常听到电台,也无自激和其它不满,唯一不好是声音小,我用的双 ...

这里有高频变压器的绕制说明,实在不行网上买一个。

68-1阻抗变换器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spm=a1z10.1-c.w4004-21944106922.2.6d5e1982vKjuix&id=40121632796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同意12#的说法。68-1收音机原本是锗管收音机,但这里BG是硅管,D2是锗管,也就是“硅锗混合”收音机;原6 ...

感谢指点

经试验,把r1 c3短路没有什么作用。

但是您另一个思路指导到了我,增大r2的阻值过程中,无意把led烧坏了,我就把手中的各种led来试验,最后发现白光和蓝色光的led,声音好像大一点,然后把阻值拉到了15k,此时感觉声音增大了些,明显听收到几个卖药台了。

这个单管机能收这么多的台,已属惊喜,但因为这几个台总体偏弱,明天看看强台的声音如何吧。但愿强台能达到一个哇哇响的程度,那这台机的效果我就相当满意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感谢指点

经试验,把r1 c3短路没有什么作用。

增大R2的阻值损坏LED 这种说法过不去,白色LED电压为3V。请问楼主是否用耳机替换R4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增大R2的阻值损坏LED 这种说法过不去,白色LED电压为3V。请问楼主是否用耳机替换R4了吗?

可能是我在换的时候误短路了,我现在用的是一个蓝色led,雾蓝色的光,感觉是,如何测出它现在稳压到多少v?

已经替换了r4了,其实电路上默认的跳线就是r4断开,c6短路,所以现在有声

网友G:
提一点拙见:
1.去掉R1
2.C3换成103
3.管子放大倍数选100左右的
4.偏置电位器W换成100K的
5.680欧姆电阻换成2K的

网友D:
昨天看得匆忙,主要对耳机接入点==退耦电解电容的位置有疑问:C6 不是直接接地的,所以电源正极至耳机之后的C7是不是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G:
提一点拙见:
1.去掉R1
2.C3换成103

您的建议 立杆见影!

我昨天把led换成一种蓝色光的,量出在线电压约2.6v

然后按2 3 4执行后,音量大增

现在这台机的效果相当满意了,近的台哇哇叫,远的台也多收一两个,且插上mp3耳机也勉强能听了!

感谢不尽!

不知为何2 3步骤如此重要?

第5步不需要,因为在工作状态时,这个电阻断开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昨天看得匆忙,主要对耳机接入点==退耦电解电容的位置有疑问:C6 不是直接接地的,所以电源正极至耳机之后 ...

我前面回复过,这个图有个误导的地方,c6和r4,它们的作用是在后面接功放二级时,作阻容耦合用的。平时用跳线短接或断开,它们都不起作用,可以无视

网友:
引用 楼主:
您的建议 立杆见影!

我昨天把led换成一种蓝色光的,量出在线电压约2.6v

祝贺你试机成功!!!
1.建议去掉R1,如果下拉电阻取值过小的话会降低输入阻抗,拉低整机的灵敏度,这一点本人试验过。
2.C3换成103.三极管基极与地形成的回路信号会增强一些。
3.三极管的放大倍数不易过高,否则不加再生电路都有可能自激,产生啸叫。
4.偏执电位器可以适当的选择大一些的,这样偏执电流的调节范围就变大,容易找到最合适的点。不至于因电位器阻值太小导致偏流下不来而不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