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点点统调思路

楼主(2023-08-29):
STM32是一种非常强大的单片机,内部集成了八个十分强大的定时器,这使得STM32有很强大的频率测量能力,利用这个定时器可以做到点点统调,思路如下:
1、测量双联可变电容旋转到各个位置的电容值。
2、双联可变一端接天线回路,一端接独立的RC或者LC振荡器。本振由变容二极管LC振荡器代替。
3、用STM32测量独立振荡器频率,加上中频频率,然后单片机DAC控制本振频率和这个频率一致。
该方法需要额外添置一个振荡器、一组变容二极管、一个STM32,元件还是简单的。困难的是搞清楚天线回路谐振频率和外加振荡器频率的关系。

网友A:
       要搞清三个频率关系,电台频率,天线回路谐振频率,本振频率。电台的发射频率我们无法改变的,我们只能改变本振频率和天线回路谐振频率,当本振频率减去中频=电台频率时,就收到此电台,即使天线谐振频率不等于此电台频率,也能收到此电台,当天线谐振频率等于此电台频率时,接收信号最强。所以单片机必须分开对本振频率和天线谐振频率的控制。具体控制方法,改变本振频率,使电台频率等于本振频率减中频,然后改变天线谐振频率,使接收信号最强,单片机可以通过AGC电压判断信号最强点,然后把接收信号的最强点控制调谐回路的电压存储在芯片中,下次接收此电台时,将其调出。

楼主:
如果有可变电容和编码器相连的元器件就简单了,直接测量电容旋转角度得到电容值,直接计算出本振频率,这在有拉线的收音机里很好实现

网友:
好主意!期待完整方案。

网友:
这个倒是从原理上讲最本质的思路。

不过我觉着可以考虑取AGC电压,参考AFC的思路?

网友:
坛里已经有大佬做出了二次变频高放的点点统调机

网友:
这样子搞,还不如搞SDR方案

网友B:
都用上了stm32还在用可变电容?

网友:
引用 网友B:
都用上了stm32还在用可变电容?

机械式调谐手感跟数字调谐是不一样的。我喜欢前者。

我有德生PL600,但是很少听,因为调谐方式不如D1875的舒服。

网友:
引用 网友A:
要搞清三个频率关系,电台频率,天线回路谐振频率,本振频率。电台的发射频率我们无法改变的,我们 ...

常老师这个方法很可行!   等有时间试一试。

网友:
以前看到过常老师的帖子《制作了一台四波段点点统调数字收音机》,楼主可以参考下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ead&tid=165819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