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可变电容薄膜材质的问题

楼主(2023-08-29):
现在市场上常见的薄膜可变电容介质用的都是PVC,我有个疑问,为什么不用聚丙烯(PP)材质的呢?这样损耗能低得多不是吗? 我还有个猜想,能不能用聚四氟乙烯薄膜当介质,这样介质损耗也比pvc低,而且润滑性能也好,也比较耐磨,希望各位老师不领赐教!

网友:
以前玩套件组装收音机时打开过薄膜可变电容,薄膜看着像是pp的,薄、软且无味。
可变电容应用面窄,可以说是夕阳行业了……换新材料的可能性很低。

网友:
聚四氟乙烯制品容易产生静电,不适合制作可变电容器。

网友:
90年代中期,我用聚四氟乙烯做产品上的滑片减磨,厚度1毫米,堂堂的上海化工厂只能用棒料切削成板料再成形,边缘不平整,而且那时的聚四氟乙烯的价格很贵。

网友:
我也曾经有过这样的疑问,实际是误会,可变电容的PVC,是Poly Variable Condensor的缩写,意思是尼龙薄膜可变电容,介质是尼龙材料,电气性能要优于PVC材料,做工好的薄膜可变电容,Q值甚至超过一些状态不好的空气可变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