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中放及控制增益的认识与理解(图片较多,分期发布)

楼主(2023-08-30):
                       关于中放及控制增益的认识与理解
      此话题的主观认识较多,可能有些问题的理解不一定正确,自己的理解跟有些坛友的理解可能不同,会发出质疑,自己又没有经历对质疑进行更多的解释,甚至引起争论。所以,只是谈出个人的认识与理解,不回答质疑,更不与人争论。欢迎坛友发表个人的认识与理解,但不欢迎讨论之外的语言,如“无稽之谈”“误导坛友”“胡言乱语”等语言。
     相关上贴是中周的定量计算的一些公式,网址: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2086559&extra=
      一、了解改变中放增益的大小方法和增益的影响参数
      在制作中放电路时,总是希望得到更高的增益,作为业余制作,用不着复杂的计算,但是,要知道增益受那些因数影响,还是很必要的。因为中放板制作好之后 需要调整中放的静态集电极电流Ic,是获得最佳“匹配”吗?其实不是,是通过调整Ic来改变增益的大小,达到所需的电压增益。所以要知道增益的大小随静态Ic的变化规律。
     讨论中放增益,要用y参数,若选用特征频率高的三极管,可以忽略三极管电容的影响,采用h参数来讨论。
    1、通过计算公式理解增益与Ic的关系

谐振电路谐振时的电压增益公式:
(图2)中放增益计算公式.jpg
       从公式看出影响电压增益有5个参数,中周的匝数比P1、P1,传输导纳yfe,有载Q值,和波阻ρ。Yfe可简化为Yfe≈Ic/26、gie=1/Rb、goe=1/Rc是三极管的自身属性,我们无法改变。其余我们可以改变。g=ρ×Q空,可以改变空载Q值。P1=N抽/N总,P1=N次/N总是可以改变的。
传输导纳yfe可以简化为跟直流工作点Ic成比的,其实goe=1/Rc对yfe影响较大,我们若是忽略了。就得到了调整Ic增大,使电压增益增大,但Ic增大会导致有载Q变小,使增益变小一些。
      选择配振电容小的,获得大的波阻ρ,也可以改变中周匝数比来改变增益。
      2、从y参数随Ie的变化曲线来理解增益随Ic的变化
    跟电压增益成正比的yfe在Ic变化0.1—2毫安,基本是直线变化,当Ic增大,goe会使增益减小,他影响yfe变化曲线。goe对有载Q的影响,看着很吓人,仔细一看他是uA/V,换成mA/Vyoe,变化就没有yie大了。通过中周阻抗变换,等效并联到中周上的阻抗要大于1MΩ,与中周自身损耗阻抗约100KΩ相比,对增益的变化影响还是很小的,yie的Ib单位是毫安,他的影响会较大,但是经过中周大匝数比的耦合,影响也较小。如TTF-2-1的匝数比162/7的平方阻抗变换535倍,如三极管的输入阻抗2.5k×535=1.3MΩ,所以这个跟增益成反比的参数,影响也并不大,所以增益随Ic的改变主要决定于yfe,当Ic小于1毫安时,可以认为电压增益随Ic增大而增大,主要决定于yfe。

楼主:
引用 网友A:
常老师的结论“当Ic由0.1—1毫安变化时,β值不变,增益的变化范围最大,β值变化大的,增益变化范围变小 ...

      关于电压增益随Ic的变化曲线对于中放基本近似等于yfe随Ic的变化曲线,影响yfe的变化曲线的主要影响因素是不是β,若是β的话,β恒定的三极管,电压增益应该随Ic变化很小,而实际实验不是这样,考虑特征频率的变化,实质还是没有撇开β对增益的主要影响,9018特征频率随Ic变化是很大,但对465KHz,9018的高特征频率对交流β的变化影响不大。我现在的认识是β对电压增益随Ic的变化不是主要影响因素,主要因数是yie,其次是yoe,yre可忽略。这是闲来无事谈认识,在实际应用中我的认识是电压增益随Ic变化,主要看yfe随Ic的变化曲线就够了。电压增益随Ic变化基本yfe随Ic的变化曲线一致。但很多三极管查不到yfe随Ic的变化曲线。

楼主:
      3、通过实际测量三极管的输入输出曲线来理解U2对Ib的影响yre和U2对Ic的影响yoe的大小。
      下图是实测的三极管输入曲线,绿色线是Uc=0时,粉色线是Uc=4.8伏时,看来Uc对Ib的影响还是很大的。对于直流来讲,我们讨论Uc受静态Ic的影响,由于中放负载是中周,中周的直流电阻很小,仅有几欧姆,如等于5欧姆,Ic在0.1—2毫安变化时,中周的直流电压0.5—10毫伏,如电源电压选6伏,Uc随Ic的电压是电源电压减去中周上得到的直流电压,Uc略微变小,可以认为对直流Uc不变,yre不变。所以,将此项由静态工作点Ic导致的yre的变化可以忽略。但对于交流来讲,三极管集电极的负载是中周谐振阻抗,ΔUc=ΔIcRL,此影响就不能忽略了。
     下图是Uc的变化对对Ic的影响yoe
可以看出三极管的输出曲线随Ic的增大向上斜率变大,当Ic电流很小时,基本的X轴平行,9018的Ic由0.1-10毫安变化时,Rc可由几百千欧姆变到几个几个千欧姆。看来静态Ic的变化对yoe影响较大,不能忽略。

楼主:
          4、通过搭建实际电路进行测量,测出实际电压增益跟Ic的关系。
实验验证中放增益跟Ic的变化,是不是跟yfe基本一致,此理解是否成立,做了如下实验:
实验电路图:
  临时搭建一个实验电路板
   实验装置图
实验结果待续

楼主:
          实验1、三极管选择9018,集电极电流在0.1—2mA变化时,直流放大倍数变化135—140,变化很小。
        实验1采用扫频仪的测量结果记录

9018增益跟Ic的关系
采用扫频仪可以看到幅频曲线幅度跟Ic的变化见下表
(图16)实验1采用扫频仪结果记录.jpg
做一个曲线图
结论:电压增益的增益随Ic的增大而增大。等Ic由0.1—1毫安10倍变化时,输出电压由173—18毫伏,增益变化173/18=9.61倍,以分贝为单位增益变化为19.6分贝。
采用双踪示波器可以得到电压增益的具体数据与Ic的关系见下表

楼主:
      实验2、三极管选择3DG6B,集电极电流在0.1—2mA,扫频仪测量
      变化时,直流放大倍数变化42—64。
     实验2测3DG6测量结果记录:
    做一个曲线图
   结论:电压增益的增益随Ic的增大而增大。等Ic由0.1—1毫安10倍变化时,输出电压由157-17毫伏,增益变化157/17=9.23倍,以分贝为单位增益为19.3分贝。

       实验3、三极管选择3AG1C,集电极电流在0.1—2mA,扫频仪测量
变化时,直流放大倍数变化37—75。
     测量结果:
  变化曲线
  结论:电压增益的增益随Ic的增大而增大。等Ic由0.1—1毫安10倍变化时,输出电压由174-23毫伏,增益变化174/23=7.56倍,以分贝为单位增益为17.5分贝。
三次实验比较总结及结论:
   1、电压增益的增益随Ic的增大而增大,随三极管的不同变化曲线有所变化。
   2、当Ic相同时,不同β值,电压增益略有变化(基本不变)。
   3、当Ic由0.1—1毫安变化时,β值不变,增益的变化范围最大,β值变化大的,增益变化范围变小。

    发一个中放管使用9018调整Ic的增益变化视频:网址
https://v.youku.com/v_show/id_XNjAwNDY3NjU1Ng==.html

   未完待续

网友B:
引用 楼主:
实验2、三极管选择3DG6B,集电极电流在0.1—2mA,扫频仪测量
      变化时,直流放大倍数变化42—64 ...

常老师这个非常有意义的实测研究,证实了教科书上的传统理论的正确性。
1、电压增益的增益随Ic的增大而增大,随三极管的不同变化曲线有所变化。
   2、当Ic相同时,不同β值,电压增益略有变化(基本不变)。
   3、当Ic由0.1—1毫安变化时,β值不变,增益的变化范围最大,β值变化大的,增益变化范围变小。

网友C:
曾经在板块里和别人讨论过,类似9014和2SC1815的所谓 Excellent Linearity:
我说这里的“超线性”,PDF的意思是它的直流增益HFE在IC大幅变化时基本保持不变
对方认定是指交流增益Hfe保持不变,所以不适合做AGC级的中放
当时真的是说也说不过,只能放弃。

楼主:
引用 网友B:
常老师这个非常有意义的实测研究,证实了教科书上的传统理论的正确性。
1、电压增益的增益随Ic的增大而 ...

看来老哥是对实验结论认可。

楼主:
引用 网友C:
曾经在板块里和别人讨论过,类似9014和2SC1815的所谓 Excellent Linearity:
我说这里的“超线性”,PDF ...

       在论坛中最好避开争论,招惹不开心。将自己的认识与理解说出为止。业余爱好,谁都有认识与理解有错误或理解的不到位的问题。各自有各自的认识与理解随他去,开心就好。

网友:
有理论分析,有实验过程数据和对数据的分析,有总结,非常有参考意义和学习价值!

论坛就应该多发一些这样的文章。

感谢常老师!

网友:
引用 网友C:
曾经在板块里和别人讨论过,类似9014和2SC1815的所谓 Excellent Linearity:
我说这里的“超线性”,PDF ...

怎么会说不过呢?只要有理有据不就行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曾经在板块里和别人讨论过,类似9014和2SC1815的所谓 Excellent Linearity:
我说这里的“超线性”,PDF ...

現代超beta晶體管基本上都是所謂超缐性的。

常規AGC中的晶體管無論是否超缐性,其交流增益hfe均不明显影响放大器增益,放大器增益的變化主要由控製輸入電阻來逹到目的。

楼主:
         2、对于中放“匹配”的问题的认识与理解
       中周的匝数比,实现阻抗变换。通常认为阻抗变换是解决“匹配”问题,关于中放的“匹配”的认识,千万别被当负载电阻等于信号源内阻时,获取最大功率所干扰。两者根本是两回事,中放主要是获取电压增益,所以讨论的重点是电压增益。
     (1)通过三极管最大功率增益及中周损耗计算公式,获取对中放电压增益的理解
不过电压增益也需在一定功率的基础上获得,理论上中放最大功率增益为
Kp=yfe^2/(4giegoe) 去掉中周损耗,剩下来的是静剩功率增益。
中周损耗计算公式:
ρc=P1/P2=1/(1-        QL/Q0)^2
插入损耗计算公式:P1输入给中周的功率,P2中周输出功率, QL有载,Q0无载,ρc损耗系数。
由此可见,无载Q0越低,有载QL越高,插入损耗越大,反之,插入损耗越小,所以要想插入损耗小,尽力的提高无载Q0和降低有载QL,但有载QL不能降得太低,会影响选择性。
对于三极管输入,是输入阻抗等于信号源阻抗,能获取最大功率,但此时电流(Ib)不是最大,对于输出的Ic是等于Ib×β控制,只有RL越大,获得Uc越大,所以通过最大功率增益计算,通过这两个公式,理不清功率与“匹配”问题对电压增益的影响。三极管的最大功率增益,应该理解为配合RL能获取不自激最大电压增益。
   (2)通过商品中周匝数比,理解电压增益跟匹配关系:

   通过中周的匝数比实现匹配,匝数比的计算:
       前面的实验证实,调整中放增益,可以通过调Ic,在中周匝数比一定的条件下,Ic增大,电压增益增大。反过来当Ic一定时,改变中周匝数比,也可以获得不同的电压增益,上述计算公式,应该是在Ic一定的条件下,获取最佳电压增益的匝数比的计算,不过要对上一级三极管输出阻抗的测量,下一级的输入阻抗只要用三极管的输入阻抗进行粗略计算就可以了,波阻也比较容易计算,有载Q选择高一些有利于选曾性的提高,有载Q和空载Q值的不同,中周的匝数比也不同,设计中周匝数比涉及的变量较多,所以很多绕制中周的爱好者,不敢随意改变中周在数比。
       关于获取最大电压增益,从此公式找不到获取电压增益跟Ic的关系。
      在实际应用中,如商品中周
     如TTF-2-1  45/7=6.42   6.42×6.42=41.3,若上一级三极管输出阻抗为100KΩ,100/41.2=2.4 KΩ,所以,当输入阻抗2.4 KΩ时,获得接近对大电压增益。但对于不同的放大倍数具有不同的偏流Ic。
如TTF-2-2  45/10=4.5  4.5×4.5=20.25,若二中放静态电流Ic=1毫安,放大倍数60,60×26=1.56KΩ,1.56×20.25=31.6 KΩ,小于三极管的输出阻抗。
     为什么中周2的匹配不是RL接近Rc,而是小于Rc呢?实验的结论是:当输入信号足够强时,获取电压增益明显变化区,会向Ic变大(RL变小)的方向偏移。
     从三极管输出曲线解释,三极管最佳负载阻抗取决于ΔIc和电源电压。
(图26)输出曲线与负载电阻.jpg
      从图中可看出当ΔIc峰峰值等于0.67-0.33=0.34时,负载阻抗等于14.4 KΩ,可获取最大峰峰值电压约5伏。14.4 KΩ的负载要比三极管的输出阻抗小。负载阻抗在大于14.4 KΩ出现切顶失真,提高此电压增益已经无意义。所以,RL=14.4K时获取最大电压,也获取最大功率。要考虑在遇到更大的信号是切顶,负载阻抗的选取比14.4 KΩ还要小。
     根据匝数比的计算分析,输入信号非常弱时,“匹配“需要RL=Rc,输入信号强时,最佳“匹配”需要RL<Rc,具体小多少,要通过在实际三极管输出曲线中,通过ΔIc的大小和电源电压,做负载线来计算.

未完待续

楼主:
      (3)通过实验,理解中周的“匹配”,对电压增益的影响
      大范围的调整Ic电流,测量中周次级输出电压,看看能否得到电压增益的最高点,最高点是否在“匹配”点上。使用三极管还是9018,2AG1C和3DG6B。
       实验结果9018的增益最高点在Ic=8毫安左右,无论中周高有载Q还是低有载Q,都是在Ic=8毫安左右,3DG6B有载Q较高时,在2.1毫安左右处自激,3AG1C在1.6毫安左右处自激,将中周并联一只100K电阻,使其在低有载Q下工作,实验了研究增益在0.1-        2毫安下,三只三极管的电压增益都是在2毫安处最大。
实验视频发布:https://v.youku.com/v_show/id_XNjAxNTIwNTg2NA==.html

实验结果,9018在Ic=8毫安处的最大增益,不是由匹配引起的,因为中放不可能把电流设计在8毫安。
实验结论:
       由于中放最大电压增益在Ic电流调整设计的范围内,一般不会超出2毫安,而三次实验9019、3DG6B和3AG1C在Ic0.1—2毫安时调大时,电压增益随Ic的增大而增大,没有“匹配”的峰值点,只有最大不自激增益的峰值点。9018在静态Ic=8mA处达到了峰值点,但是没有收音机将中放调到8毫安。

实验结论与理论匹配不符,百思不得其解好长一段时间,后来想起一个学生拿一只5瓦12伏电源变压器,问我用它连接12的汽车灯泡为啥不亮。由此问题的思考,当信号源功率足够大时,变压器随着负载阻抗的减小,会得到足够大的电流,当信号源功率非常小时,负载电阻变小,他的输出电压会激烈降低,也别想得到很大的电流,当电阻小到一定程度,功率越小,得到一个几乎不曾大(增大甚微)的电流(Ib)越小,此三次实验可能是由信号源输出功率太大所致,因此没有得到匹配点电压增益最大。
为了证明此想法,做了两次实验对比:
   实验4:三极管9018
     输入信号较大时的实验数据及曲线变化图。
(图27)9018增益10毫安输入信号强.jpg
    实验5:三极管9018
     输入信号较小时的实验数据及曲线变化图。
(图28)9018增益10毫安输入信号弱.jpg
能够看出输入信号较小时,电压增益缓慢变化区,向Ic小的方向走向。但应然不与收音机的数据吻合,由于扫频仪很难在非常小的电压下工作,很难做到输入功率很小,这些实验只能与二中放的条件接近,但比二中放输入的实际功率要大不少,应该是采用两级中放实验,调整一中放的静态Ic才对。

      于是采用了两级中放测量,调整一中放的Ic电流,中放管锗管,得到了Ic>0.4毫安时,再增大电压增益几乎不变,与理论一中放的Ic电流在0.3—0.5范围内调整吻合。
视频:
https://v.youku.com/v_show/id_XNjAxMjQzMDc1Mg==.html

   如何解释这种现象呢?没找到理论解释,但结论是:
    信号弱到一定程度,Ic调整到大于“匹配”点的Ic时,电压增益微乎其微,若再调大Ic,只会增大噪声增益远大于信号增益,信噪比急剧下降,对强信号增益还会继续增大,所以,对于一中放,最好Ic调到等于理论计算“匹配”点的Ic值。
未完待续

网友:
终于看到对AGC电路经典理论作深度的介绍的帖子了,估计对该理论了解的机友不多。
2楼“三极管集电极的负载是中周谐振阻抗”的论述有所不妥,负载阻抗是中周次级输入阻抗至初级接入圈数的反射阻抗,约数十K。
只要熟读《面向工农兵晶体管收音机全国联合设计试制总结》一书,对于晶体管收音机的经典理论都可以基本了解。

网友E:
引用 网友D:
現代超beta晶體管基本上都是所謂超缐性的。

常規AGC中的晶體管無論是否超缐性,其交流增益hfe均不明显 ...

放大器增益的變化主要由输入電阻导致的说法无据可查。
Ic变化确实会引起本级输入阻抗的变化,但不要忘了,小信号放大器都是高内阻信号源即恒流源,输入电流与输入阻抗的关系不大。

网友:
引用 网友E:
放大器增益的變化主要由输入電阻导致的说法无据可查。
Ic变化确实会引起本级输入阻抗的变化,但不要忘了 ...

輸出負載不變而輸入電阻的變化會引起電壓增益的變化,您不妨自己計算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E:
放大器增益的變化主要由输入電阻导致的说法无据可查。
Ic变化确实会引起本级输入阻抗的变化,但不要忘了 ...

工作点变化,放大器跨导剧烈变化,也就是输入阻抗变化,长短老师说的没错的。

另外,关于有据可查
《微电子电路》第5版(上)
第5章:双极型晶体管
        ----第6节:小信号工作与小信号模型
                ----4:电压增益(第384页)

原文:
因此该放大器的电压增益Av
Avvc / vbe = -gm *RC
注意,因为gm与集电极偏置电流成正比,因此,当集电极偏置电流稳定时,增益就稳定。

原文:
如果从发射极看进去的基极和发射极之间的小信号电阻记为re,它可以定义为
revbe / ie = VT / IE

从上面这些可以看出,AGC控制形成了一个可变跨导的小信号放大器
这里gm ≈ 1 / re
所以可以认为是由输入阻抗变化引起

顺便提一嘴,后面的课会继续上到“变跨导模拟乘法器”
另注,这本书是国外引进教材,电子工业出版社出版

网友A:
引用 楼主:
实验2、三极管选择3DG6B,集电极电流在0.1—2mA,扫频仪测量
      变化时,直流放大倍数变化42—64 ...

常老师的结论“当Ic由0.1—1毫安变化时,β值不变,增益的变化范围最大,β值变化大的,增益变化范围变小”,我对此结论说说自己的看法:一、三极管对交流信号的放大有个理论上限,该上限值可表达为fT/f,故,选用不同型号的晶体管,那么通常fT越大越容易获得更高的增益;二、三极管的fT不是固定不变的,而是随其Ic、Uce而改变的,据蓝箭的pdf资料,蓝箭9018在Uce=5V状态下,Ic大约在5mA达到最大值1.1GHz,Ic增大或者减小,fT都会降低,对于Ic在0.1mA~2mA这个区间的工况来说,fT随Ic减小而降低,这种fT-Ic曲线或许可以获得额外的AGC作用;3AG系列三极管的fT-Ic曲线我查不到,但某本来复再生收音机的资料书中说过,有些使用3AG三极管的来复式收音机为了提高高放增益,特意把来复级Ic调整在0.5mA以下,Ic调整在1mA的做法反而不利于高放增益,按这种说法,或许在0.5mA~1mA这个区间fT是随Ic增大而下降的,那么,这有可能是造成3AG三极管AGC特性不及9018的原因。所以,我认为,不同型号的三极管AGC特性不同,未必是Hfe-Ic特性所造成的,在选择AGC中放管时也不必刻意追求Hfe-Ic的“超线性”。

楼主:
       3、关于中放的AGC跟Ic变化的理解:
      (1)Ic的变化范围(AGC)与电压增益的变化主要决定于什么
       过去很多科普电子丛书介绍收音机的反向AGC的原理是由β的变化所致,当偏流减小时,β值减小,增益降低。通过实际测量,β值不变的三极管增益变化随Ic变化最大,是测量有误吗?我觉得不是,测量可信。
硅管收音机设计中也解释AGC是由β值引起的。可以说是一本80年代资深的丛书。
     也曾迎合他这样理解,三极管输出相当于恒流源,所以ΔIb基本不变,增益与β成正比。实验打破了这种认识,所以,要改变思路思考,恒流源的条件是RL<<RC,对于中放经过阻抗变换,如一中放,设电流Ic=0.5mA时达到匹配点,有RL=RC,Ic<0.5mA时, 有RL>RC,那里还是“恒流源”由于手工计算困难,编写了一个软件,设计输入恒功率不变(实际应是变功率,但因受中周空载谐振时,加到三极管上阻抗约10KΩ,所以功率变化不大)得到不同的输入功率有不同的Ib随Ic变化曲线,中周匝数比45比7,三极管输出阻抗取100 KΩ,经阻抗变换,对三极管基极来讲内阻是2.4 KΩ.取三极管放大倍数100,在约1.2毫安处“匹配),见下图,粉点处是”匹配“点。
    那么从原理上又如何解释呢,首先 要搞清4个量,Ub、Ib、ΔUb、ΔIb。Ub是直流偏压,通常通过三极管上偏置电阻来改变偏压,直流Ib也随之改变,当给三极管基极加上交流ΔUb电压时,在不同的直流Ib工作点下,会得到不同的ΔIb,他随直流Ib的工作点增大而增大。在三极管集电极得到输出电压ΔUc=ΔIb×β×RL,当β和RL不变时,ΔUc会随直流工作点Ib的增大而增大。
若采用Ic表示工作点,ΔUc对Ic而言,β对ΔUc影响不大,计算公式:
ΔUc=ΔIb×β×RL=ΔUb/Rb×β×RL
将输入阻抗简化为   Rb=rbb+(1+β)×26/Ic
        结果:ΔUc/Ub=Ic/26

从实验结论和利用简化公式讨论,当Ic变化时,β值不变的三极管,具有很好的AGC控制作用。
实验测量得到的β值不变的三极管AGC控制效果最好,如何解释呢?用Y参数讨论最好,但在Y参数中看不出β值随Ic的变化影响增益的曲线关系。
猜想:若电压增益随Ic改变主要由输入导纳引起,有公式
yie=gie = Ic/(β26)可知跟Ic变化成正比,跟β变化成反比,那就只有β不变时,增益变化最大,随β变化增益会变小,但具有较小的影响。如下图:
  关于AGC与β的关系,这是一个颠覆资深资料的介绍,坛友最好别相信我的认识,若是怀疑我的认识,还是自己亲自做一下实验,9018的直流放大倍数官方数据的直流放大倍数随IC的变化很小
未完待续

楼主:
       (2)AGC的变化引起有载Q的变化,引起通频带变化的处理方法
     反向AGC,随着Ic的减小,Rb和Rc增大,会导致有载Q升高,导致AGC的前级负载阻抗变大,使其电压增益变大,所以对总体AGC控制范围变小,效果变差,有载Q的升高,会导致通频带变窄。
解决办法1,加二次AGC,不但使AGC加强,当Ic变小时,二极管的反偏压减小,导致有载Q降低,与一次AGC互补,使通频带变化不大。
解决办法2:将受控三极管基极和发射极间并联一只电阻,因为并联的总电阻受电阻小的那只影响最大。如红灯745的一中放并联一只470欧姆电阻,二中放并联一只820欧姆电阻。
  未完待续

楼主:
      特别强调,此贴讨论的是电压增益与静态电流Ic变化的关系,当Ic一定时,实验得出不同β值对电压增益变化不大,才有电压增益与β的关系不大的认识。若讨论当Ib一定时,电压增益与β与成正比,但此时也Ic变大。AGC控制的是偏流Ib,你若拿Ib变化范围说话(如Ib变化x1-x2),β是主要影响电压增益变化范围的因素,看似非常合理,但此时的Ib是直流偏流,并不是交流ΔIb,ΔIb还要受Rb影响,只考虑β影响ΔIc,不考虑Rb影响ΔIb,觉得不行,需综合考虑。

网友F:
大约看了。不懂,只想简单问,中放增益是不是有限度,太大了有阻塞。现在的德生都有一个开关,接收本地台的时候减少增益。

楼主:
引用 网友F:
大约看了。不懂,只想简单问,中放增益是不是有限度,太大了有阻塞。现在的德生都有一个开关,接收本地台的 ...

    中放增益做高,必须同时要做大AGC的控制范围,否则增益高了,弱信号是收到了,但强信号堵塞了。高级收音机一般要设计两级中放AGC还要增加高放AGC来加大动态范围。中放增益也不是越大越好,1、增大AGC的负担,2、自身噪声限制接收弱信号的极限,当离扬声器较近时,能听到轻微的沙沙声,增益已经就较适中了。当增益做大做到一定程度,如何降低噪声要比做大增益难的多,尤其是调制噪声,无中频信号时,背景很安静,当收到弱信号时,背景沙沙声来了,加到中放电路中的低频沙沙声,会被中频的选频回路滤除,但他调制到中频信号上,就无法滤除了。PCB设计对中放最大稳定增益影响很大,实际要想做高中放增益并非容易。

楼主:
      (3)对正向AGC的理解
     既然对于直流工作点Ic来说,β对电压增益影响不大,那么正向AGC又如何解释,我是这样认为的,正向AGC对增益的主要影响应该是yoe(1/Rc),看下面公式:
     Ic= Yfe×Ub+ yoe×Uc-----------2
     影响Ic的不只是yfe,还有yoe,若yoe随Ic变化很大,照样会使电压增益随Ic的增大显著降低,测量具有正向AGC的三极管确实有此特性(扫帚线)特性,当Ic变大到3—4毫安以后,输出阻抗明显变小。
所以,具有正向AGC的三极管的电压增益应该是随工作点Ic的增大Rc显著减小导致。
我们看一下具有正向AGC的3DG56三极管的输出曲线:
未完待续

网友:
楼主大神,非常有价值的实验!服气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2)AGC的变化引起有载Q的变化,引起通频带变化的处理方法
     反向AGC,随着Ic的减小,Rb和Rc增 ...

BG14的放大作用不大

网友:
引用 楼主:
实验2、三极管选择3DG6B,集电极电流在0.1—2mA,扫频仪测量
      变化时,直流放大倍数变化42—64 ...

常老师的实验很有借鉴意义,学习了。

楼主:
           (4) 对AGD控制的类型及深度的认识
    一级AGC控制最大范围能达到多少取决于自身的参数和电路的设计,对于某些三极管和电路设计,可能达到20分贝及到极限了,有些三极管控制范围超过30分贝也没问题。
   记不清那个资料介绍,说AGC随Ic变化的不均匀度最好要小于3分贝,不知何道理。但AGC随输入信号的控制是先慢后快,对提高弱信号的信噪比有力,这点能够理解,至于先慢后快的最佳技术参数,找不到相关资料,至于采取AGC控制的方式各自优缺点没有足够的理解,也做过实验,如只控制一中放的一次AGC,平行式AGC同时控制一中放和二中放,环路AGC同时控制一中放和二中放,
下图是某电路只控制一中放的输入信号强度和输出信号强度的测量记录
下图是仿制红灯745的两级AGC控制实验记录。
(图38)二级中放同时控制的AGC.jpg
下图是仿制红灯735的两级AGC控制实验记录。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