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VC UX-V5 看看哪位老师换过这个机芯的压带轮?不会玩了

楼主(2023-08-30):
(图片)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用拆,可以撬出来,我当时也研究了很久这种,后来发现用两个薄钢片可以弄出来。装进去是个斜面,很好装。

好的  谢谢  我试试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原则上能装上去就能拆下来

再仔细琢磨一下

是的 绝对是这么回事

网友C:
先拆弹簧,拆螺丝即可,注意排线。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先拆弹簧,拆螺丝即可,注意排线。

好的  谢谢 我抽时间看看

网友D:
记得有类似的是嵌入式,按进去的,仔细看看塑料架子是否一体还是分体。

楼主:
引用 网友D:
记得有类似的是嵌入式,按进去的,仔细看看塑料架子是否一体还是分体。

谢谢  是分体的

网友A:
不用拆,可以撬出来,我当时也研究了很久这种,后来发现用两个薄钢片可以弄出来。装进去是个斜面,很好装。

网友E:
你这个皮带装的有点奇怪,主导轴两个轮是同一个方向转动的...

难道电机是正反转的?

与常见的机型明显不同啊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这个皮带装的有点奇怪,主导轴两个轮是同一个方向转动的...

难道电机是正反转的?

你好 谢谢    我这个皮带是随意挂上的  之前已拍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个机芯塑料感太强了

还好   凑合玩吧 比较喜欢电控机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