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楼主(2023-08-30):
单位坏了换下来的主板电源,我拿回来打理了一下,没有接硬盘,启动了,有显示。还没有挂硬盘试机。把我家在用的C盘挂过来能正常用吗?
        我想找个硬盘装好系统不知容易搞不?现在都用什么系统了?单位用的系统是要交钱的。我不行啊。也没有装W7。内存条才2G的。

网友:
十几年的老电脑还折腾个啥,100块的套件都比这好很多了。

网友A:
品牌机主板,建兴电源不错,换硬盘重新做系统。

网友B:
机器太老了,没必要折腾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机器太老了,没必要折腾了。

当玩了。如行的话当个播放器一用。

网友B:
这应该是联想G41主板,DDR3内存,你可以把内存升级到4G至8G,装个WIN7系统。最好不要把现在在用的硬盘放上去,因为硬件不同,系统可能启动不了,也可能会损坏系统,导致原来的系统也不能用了。

网友:
就这样,挂个硬盘,装win7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应该是联想G41主板,DDR3内存,你可以把内存升级到4G至8G,装个WIN7系统。最好不要把现在在用的硬盘放上 ...

听你这么一说不敢挂盘了

网友C:
4G内存加500G硬盘三十来块钱,让卖家帮忙装个win7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4G内存加500G硬盘三十来块钱,让卖家帮忙装个win7就行了,

家里有好多硬盘。

网友:
引用 楼主:
当玩了。如行的话当个播放器一用。

可以在微软官网下载一个正版Win10系统到USB,找个硬盘安装一下,看行不行。然后,在做其他调整。或者安装一个Ubuntu最小系统, 反正只用做播放器。

至少当作折腾玩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品牌机主板,建兴电源不错,换硬盘重新做系统。

是的。
        兼容机再好都敌不过低配的品牌机。我有体会。我单位好多是十多年的老机在用。

网友:
这块主板应该是G41芯片组,不支持AHCI模式,如果原硬盘的系统不是AHCI模式,并且也是Intel系列芯片组的话,挂在这块主板上应该问题不大,能够启动。

网友D:
1 需用一个SATA接口的固态硬盘做系统盘,容量无所谓,至少得64G吧.
2 安装一个Win7系统,注意关闭自动更新.注意不要安装杀毒软件(没必要),浏览器只安装谷歌浏览器,其他任何浏览器都不要安装.系统尽量做的轻量级,安装Win7_64位旗舰版没问题,不用安装什么精简版.
3 安装2根DDR3_4G的内存条,最好是双面颗粒的那种(单面的或者单根8G的很可能不吃).

一般家用没问题,听我的,没错.

楼主:
引用 网友D:
1 需用一个SATA接口的固态硬盘做系统盘,容量无所谓,至少得64G吧.
2 安装一个Win7系统,注意关闭自动更新.注 ...

这个是原机内存条。
奇怪了,另外的几台内存条4g的,这个怎么是2G的?
       现在的问题是我手上没有系统软件,无法试试看。其它都好办。

     感觉搞的太大又划不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