邮轮上的这个大圆球是什么东西

楼主(2023-08-30):
(无正文)

网友:
是不是供水装置?

网友:
里面应该是雷达天线,球是罩

网友:
球罩是玻璃钢的。

网友:
相控阵雷达吧呵呵

网友:
卫星天线 , 上网用的   ,

网友:
是卫星天线

网友:
卫星天线 吧呵呵

网友:
雷达吧,远航必备!

网友:
肯定是天线之类;

图片拍得好美丽啊!

十足的科技感。

网友:
雷达天线罩,防止盐雾损坏,当然也有美化的功能 。

“天线罩”的作用主要是将雷达天线、电子战天线、通信天线、敌我识别天线等与外界隔离,免遭风吹日晒、严寒酷暑等恶劣环境条件。

虽然天线罩的重要作用是保护天线免受恶劣环境的影响和破坏,但是前提是必须具有优良的电磁波通透性,能保证天线系统的工作性能,就像保护眼睛的护目镜如果不透光那材料再好也是无用。另外,用在飞机、导弹等高速运动的飞行器,还要考虑气动外形、耐高温和隐身等性能。

天线罩不仅需要具有优异的透波性能,还需要足够的机械强度、良好的隔热性能和精确的气动外形,能够最大程度的降低对天线电气参数的影响,通常制造材料是透波树脂或者玻璃纤维增强复合材料以及复合陶瓷材料等。壁厚的选择是根据工作波长、天线罩尺寸和形状、环境条件、所用材料等在电气和结构性能上互相兼顾。

雷达天线罩对天线电气性能的影响

天线罩壁的反射和不均匀部分的绕射会引起天线主波瓣电轴偏移,从而产生瞄准误差;天线罩对高频能量的吸收和反射会引起传输损耗,从而影响天线增益(接收时使系统噪声温度增加);天线罩引起的天线波瓣畸变,使天线主瓣宽度改变、零点深度提高和旁瓣电平增加。

现阶段天线罩的分析方法主要有解析法、低频算法、高频算法;雷达天线罩技术在向雷达隐身、红外隐身、激光隐身、超宽频带、高透波、耐大功率、耐高温、透毫米波、雷达/红外双模复合等方向发展。

网友:
应该是天线!

网友:
卫星电视天线,球只是个罩子,里面的天线还是个锅。

网友:
天线,一般远行都有这个

网友:
是通讯卫星天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