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如何鉴别真假运放

楼主(2023-08-31):
业余条件下,想制作一个项目,苦于现在到处都是假的运放,想知道如何鉴别真假运放
我的意思是通过查询数据手册上的一个或某个值和实际电路中比较,若严重偏离则必定是假的运放,另希望这种参数有普遍性,或者这种测试电路适合所有的运放,当然引脚不同排除在外(可以自行飞线解决)

另上网找到了一个老外制作的测试运放的电路,看起来他是将运放引脚线路引了出来,不知道下图这样的电路是否有测试运放的意义

网友:
我一般是双运放就用4558,082, 072,5532,2822,单运放OP07,741,081,手头有啥就用啥,电路不做要求的话,根本没啥区别,分不出啥好坏。除非电路有要求,运放的话就看看压摆率转换速率选择一下,其他真没啥。

网友:
做了两种运放测试板,效果还不错,一种是接成反相单位增益放大电路,一种是接成缓冲器电路。输入方波,监测输出方波。

网友:
我是外行,认为运放指标有响应速度,计算精度,负载能力这三项主要指标,其它的还有输入阻抗,抑制比,耐压,功耗等。我测试运放的方法是:搭一个放大电路,放大倍数10左右,供电电压接近运放指标,负载电阻略大于运放输出电阻,正弦波输入,示波器看输出,得到的最大不失真波形,幅值越接近输入值乘以放大倍数,频率越高,这个运放性能越好。有的运放,在低电压(6V)测试时表现挺好,但是电压提高到15V时最大输出一踏糊涂,波形失真,放大不成比例。当然,不同工作频率的运放要用相应的频率信号测试。

网友:
这个太复杂了,各项指标不好评测,上正规店铺吧,不要贪便宜就对了。

网友:
几十个w一台的录音设备用的大多是jrc4558dd与4560,5532等,最后还原的设备用高端的运放能多几分细节呢,那些高端运放最初是用作精密仪器的,用在音频真的合适吗,再加上js的炒作能有几分是真的呢,有几分是心理暗示与强迫症的驱使呢,

网友A:
搭方波振荡,示波器接入,数每微秒上升几V,基本和手册是吻合的:

网友:
用几块钱的运放,随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搭方波振荡,示波器接入,数每微秒上升几V,基本和手册是吻合的:

你的意思是我搭一个这样的电路测试就可以了是吗?即在J6那里输入方波信号然后在J4这里看输出信号,是这个意思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的意思是我搭一个这样的电路测试就可以了是吗?即在J6那里输入方波信号然后在J4这里看输出信号,是这个 ...

也对。
就是测运放的SR。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的意思是我搭一个这样的电路测试就可以了是吗?即在J6那里输入方波信号然后在J4这里看输出信号,是这个 ...

您这个绘图软件是什么

网友:
前天晚上装了一个运放前级,然后用失真仪测试手头的功放,用的是2V 20K信号输入,测试输出端的失真值作为判断,发现手头的运放有几块高价运放是假的,2元一块的NE5532还不错,失真在0.003%,另外发现了一块高性价比运放JRC4580,失真0.0038%,全新的只要几毛钱,失真接近NE5532,失真最低的是RS购买的LM4562, 0.0027%。
另外,用高频率方波查看也能看出一点点不同,太假的运放的方波不够“方”,但是,用低价高速运放打磨的高价运放用方波法是看不出差异的。

网友:
自己的耳朵听着舒服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