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桥全桥变压器的励磁

楼主(2023-08-31):
针对半桥全桥变压器,其移相或LLC都有个直流励磁电感,但如果是普通的半桥全桥变换器,励磁电感在哪里呢?
网上《半桥和全桥变换器拓扑知识集锦》提到:
5.半桥变换器的漏感问题
半桥变换器不存在像单端正激和推挽拓扑中那样麻烦的漏感尖峰问题,因为晶体管Q1、Q2分别并联了二极管D5、D6,它将晶体管承受的漏感尖峰电压钳位于Vdc。
Q1导通时,负载电流和励磁电流流过Q1、变压器T1的漏感、Np并联的励磁电感及按匝比平方折算到初级的次级负载等效阻抗,最后流经Cb到达C1、C2节点,Np同名端电压为正。
其中,Np并联的励磁电感在哪呢?我看到的所有半桥全桥变压器,没有哪个电路上画这个并联励磁电感的。
那这个励磁电感究竟在哪呢

楼主:
按理解,如果次级安匝比抵消了初级(视为理想变压器耦合),那么需要额外增加励磁,那是不是说只要设计变压器匝数比时,故意使初级多出个几圈

网友A:
爱思考是好习惯,鼓励一下。
理想变压器是电感无穷大,就没有励磁电流,能量直接传输。
现实达不到,变压器一定有个固定范围的电感量,这个电感在理解上是并联在理想变压器的初级上的电感,实际是一个东西。
设计时就要计算:功率→电流→线径→电感量大小→磁芯大小。

楼主:
引用 网友A:
爱思考是好习惯,鼓励一下。
理想变压器是电感无穷大,就没有励磁电流,能量直接传输。
现实达不到,变压 ...

所以实际变压器的电感就是那个励磁电感,而且电感量稍微大点的好,是吧

网友B:
引用 楼主:
所以实际变压器的电感就是那个励磁电感,而且电感量稍微大点的好,是吧

那个励磁电感就是指变压器的漏感。电感也不是越大越好,太大了会饱和。也不能太小,太小的话信号传输会发生畸变。我们一般用0.1的绝缘胶纸垫在磁芯中间。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个励磁电感就是指变压器的漏感。电感也不是越大越好,太大了会饱和。也不能太小,太小的话信号传输会发 ...

气隙和匝数无关,只跟单匝电感量有关。气隙越大,耦合电感越小,漏感越大,励磁电流就大。但实际情况是气隙越大,越不会饱和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