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电路啦!

楼主(2023-08-31):
前辈们,手里有几只1.2V充电电池,想搞个充电器,手里元件挺多的,有木有前辈有电路图鸭!专用的芯片不搞了,去去手里这点元件库存。谢谢!

网友:
这个行吗?

网友A:
比较靠谱的是使用充电器输出的5V电压降到1.2V充电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比较靠谱的是使用充电器输出的5V电压降到1.2V充电

不必降,电路大电流,低效率。

四个串联,直充,刚巧是这种电池充电标准电压。

不过为安全起见,电池切勿用光用尽,使充电电流刚开始几分钟过大发热便可,

万分安全,用这方法我己十多年

楼主:
引用 网友A:
比较靠谱的是使用充电器输出的5V电压降到1.2V充电

这个满电电压好像是1.4,这个电压不太好搞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必降,电路大电流,低效率。

四个串联,直充,刚巧是这种电池充电标准电压。

这个充满好像是1.4,我百度的,也不是很晓得

楼主:
应该行吧,重新算算电阻值啥的,基准上分压那个电阻我没有

楼主:
引用 楼主:
这个充满好像是1.4,我百度的,也不是很晓得

在考虑三节串联1.4*3=4.2V,用tp4056

网友C:
镍氢电池充电是检测德尔塔 Δ ,电路较为复杂,简单的就用半波整流,加限流电阻,充电电流控制在十分之一C。三节串着充最好电压一致或接近。

楼主:
引用 网友C:
镍氢电池充电是检测德尔塔 Δ ,电路较为复杂,简单的就用半波整流,加限流电阻,充电电流控制在十分之一C ...

太复杂了搞不懂,目前就打算恒流源+满电检测就完了,简单粗暴

楼主:
这个电路是怎么恒流的,我没看懂,感觉只有一个运放控制的电压反馈的回路,控制三极管C极电压稳定在参考电压上,前辈们求教

网友D:
引用 楼主:
这个电路是怎么恒流的,我没看懂,感觉只有一个运放控制的电压反馈的回路,控制三极管C极电压稳定在参考电 ...

电压稳定在E,不是C。
没恒流,R8R9限流。
简单粗暴那还是充电前对电池充分放电,然后按1.5容量定时充电。

网友E:
用3极管做个恒流电路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电压稳定在E,不是C。
没恒流,R8R9限流。
简单粗暴那还是充电前对电池充分放电,然后按1.5容量定时充 ...

对,E极,我又搞混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用3极管做个恒流电路就行

充满提示怎么搞,运放检测吗?还是自己恰时间关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