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荐一个强大的图片压缩工具

楼主(2023-09-01):
在这里,可在线用,可下载用:
https://www.ticompressor.com/online/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试验了一下,对于传送到矿坛受制于750K的图片来说,还是不错的一个软件。
确保了清晰度(分辨率),兼顾了 ...

我是用ACDSEE5.0做的,4、5M压缩到600k清晰度不错。

网友:
图片本省就是压缩存储的。重灾区是电影,一部电影几万到几十万张图片。

如果不降低图片质量,大幅度压缩是不可能的。有损压缩意义就不大了。

以上是常识!

网友:
刚刚试了一下,33.5M图片,压缩后成1.05M

网友:
在线的,方便,不错!谢谢啦

网友B:
试验了一下,对于传送到矿坛受制于750K的图片来说,还是不错的一个软件。
确保了清晰度(分辨率),兼顾了缩小体积,方便上传。压缩有损可以接受。

补充内容 (2023-9-5 07:09):
今天遇到两张图片(3421*2513),PNG格式的约1.07M使用压缩软件只能压缩到994K,转换成JPG格式的再压缩就成了512K。

网友:
有损压缩的方法很多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试验了一下,对于传送到矿坛受制于750K的图片来说,还是不错的一个软件。
确保了清晰度(分辨率),兼顾了 ...

用 PS 的导出 -- 优化文件大小试了下,其实没比 PS 更好

PICT6281 是原片(相机直接拍摄的 JPG),因为文件体积无法上传(有兴趣的可以问我要)

PICT6281comp 是楼主提供的软件压缩的,文件大小 570k

PICT6281acomp 是 PS 按 570k 优化大小导出的,说实话,好像其实 PS 的文件更小、效果更好

网友:
下载的程序不能用,打不开,不知为什么?

网友:
安装完成后,称“软件打开异常”。然后显示一白色的方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是用ACDSEE5.0做的,4、5M压缩到600k清晰度不错。

我的ACDSee6.0的压缩率不如这个软件,超过750K的时候再使用这个软件,分辨率相同的情况下还能够再缩小一点。
当然,选什么样的图像处理软件,都是个人使用习惯,顺手就好。

网友:
ACDSee 压缩率可以任意调节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的ACDSee6.0的压缩率不如这个软件,超过750K的时候再使用这个软件,分辨率相同的情况下还能够再缩小 ...

6.0、还有比这高的我也装过,感觉还是5.0版本的好用,可以按自己的要求改尺寸(百分比),程序有12兆多点。

网友C:
引用 网友A:
6.0、还有比这高的我也装过,感觉还是5.0版本的好用,可以按自己的要求改尺寸(百分比),程序有12兆多点 ...

像矿坛这种需求,用 PS 的“导出为 Web 格式”功能最好用,可以直接填文件大小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像矿坛这种需求,用 PS 的“导出为 Web 格式”功能最好用,可以直接填文件大小

刚才打开CS5里面没有你那个选项。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刚才打开CS5里面没有你那个选项。

至于吗,那么大个都没看到

至于为何它在(你的 PS 上是)外面,是因为(你的 PS )版本低的时代这个功能更常需要被用到,你看它默认下载速度居然还是 56k 猫就知道这个功能由多悠久

而我用的是 2023 版...2023 年了还有图片大小限制,阿多贝也很无奈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B:
试验了一下,对于传送到矿坛受制于750K的图片来说,还是不错的一个软件。
确保了清晰度(分辨率),兼顾了 ...

今天遇到两张图片(3421*2513),PNG格式的约1.07M使用压缩软件只能压缩到994K,转换成JPG格式的再压缩就成了512K。

补充内容 (2023-9-5 09:46):
压缩质量中等,清晰度可以接受。

网友(2024-08-19):
分辨率现在限制多少,大小没超,分辨率1920*1440,手机提示服务器不支持高分辨率。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今天遇到两张图片(3421*2513),PNG格式的约1.07M使用压缩软件只能压缩到994K,转换成JPG格式的再压缩就 ...

PNG格式适合颜色少的图片,改256色转存就一下子小很多

网友:
有人用,我这笨办法没, 打开win自带的画图软件 修改分辨率就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今天遇到两张图片(3421*2513),PNG格式的约1.07M使用压缩软件只能压缩到994K,转换成JPG格式的再压缩就 ...

png 是无损压缩格式,默认压缩是无损的,所以压缩一个 png 文件很难压的更小很多,就好比你很难把一个 zip 包二次压缩的更小。

不过,可以用 pngquant 这个开源命令行工具,它可以把 png 进行有损压缩,可以小很多:

不过,我更喜欢用 avif 格式压缩图片,可以兼顾视觉效果和文件大小:

ffmpeg -i in.jpg out.avif

网友:
还有
-sample 50%
-quality 75%
-strip
等命令来压缩图片
convert 命令在Photoshop安装目录下一般都有
也可以直接下载安装ImageMagick

网友:
在电脑上试了,1920*1440分辨率可以上传,手机操作有问题是因为那是从抖音下载的图片,手机显示没问题,通过微信转换后就能上传了,原为png,大小最大一张110k,直接拷到电脑打不开,通过微信后变为jpg,494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