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雷3P8中波中段指针位置偏高是何原因

楼主(2023-09-01):
春雷3P8中波中段指针位置偏高是何原因?

一台春雷3P8,外观与内部品相不错,内部元件也没有被人动过。开机接收电台信号,灵敏度不高,声音不大。用扫频仪检测中放通道曲线,曲线不错,但中心频率为468KHz。

先用扫频仪调整中心频率为465KHz。

然后用扫频仪输出550、600、700、800、1000、1200、1400、1600KHz正弦波注入天线端检查频率覆盖,550至700KHz之间,1300-1600KHz之间,指针与刻度位置较吻合;但是700-1300KHz之间,指针与刻度位置不吻合,普遍偏高。尤其1000KHz处,指针已跑到1100KHz处。

实际收听效果,灵敏度很高,选择性也很好,声音很大。但是774KHz的湖北新闻台,指针调到800KHz处才出现;1035KHz的中国之声,指针几乎调到1200KHz处才出现。而收听低端与高端的电台,指针与刻度较吻合。

此机采用270pF双联可变电容,垫整电容采用300pF云母电容,用电容表检查垫整电容,示值305pF。查所有采用270pF双联可变电容的国产收音机,垫整电容大多数采用300pF云母电容,少数采用285pF或270pF云母电容。因此试着改用270pF云母电容看看,结果没有改变以上说的中段指针位置偏高现状。

实在无法可施,在此求教于坛内各位大师,此现象是何原因所致,如何解决?还请大师们不吝赐教!谢谢了!

网友:
       主楼是否调动了本振线圈的磁芯和本振的补偿电容?有信号发生器校准指针对准刻度就可以进行,首先用信号发生器发出1000KHz信号,指针不是在1100KHz上马?稍微将本振线圈磁芯向外调一点点,将本振的补偿电容向电容变大的方向调一点点,直到指针调回到1000KHz为止。调本振磁芯对低端频率偏差影响大,调本振补偿电容会对频率高端偏差影响过大,需要选择三点,如600,1000,1450KHz耐心反复调整本振线圈和本振补偿电容,使偏差降到最小而且均匀。调好本振指针刻度后,再调整调谐回路,进行同步跟踪统调。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能怀疑两点:1.中间一段度盘刻度设计问题了。2.要么就是双联可变电容容量与角度的曲线与出厂时不一样了。 ...

谢谢你的回复解疑!

第一点,中间一段度盘刻度设计问题。这应该无问题,春雷3P8与3P7是当年国产大便携式收音机中的佼佼者,产量虽然不高,现在二手机市场较少见,尤其3P8极少见,但毕竟是大厂名牌成熟定型产品,其外观设计很不错,美观大方,其刻度条窗口宽大明亮,刻度分布均匀清晰,不可能出现刻度错误。

第二点倒是很值得考虑!因为我开始只想到对中波中段覆盖影响的因素只有垫整电容,但是我将300pF云母电容换为270pF,并没有明显效果,但又想不出还会有什么其它因素导致如此。故而求教于坛内矿友大师们。

而你说的双联可变电容容量与角度的曲线与出厂时不一样了,即双联可变电容的动片因年代久远有可能松动移位,这倒是极有可能!

我还有一种考虑,是否此机由于元件参数偏差大,而故意将中频通道的465KHz调偏(我初测中频曲线中心频率为468KHz)以迁就覆盖与统调跟踪呢?若果真如此,那我人为地将中心频率468KHz调到465KH,岂不破坏了原机的覆盖?

不管怎样,我可以先拆下双联可变电容器检查看看。

再次谢谢你的回复解疑!

网友:
这样的问题也是古怪,高低端刻度都正常,就是中间有偏差,刻度盘出厂时不可能有误,通调一下或者换个中振,多试几个垫整电容试试,

网友:
完全正常的,不需要怀疑。

网友A:
只能怀疑两点:1.中间一段度盘刻度设计问题了。2.要么就是双联可变电容容量与角度的曲线与出厂时不一样了。而且2的可能性比较大,严重怀疑个别动片有点松动。但还没到不随主轴旋转的地步,建议先换双联。

网友:
指针也就看个大概而己。

网友:
两头准,中间不准,按说是和垫整有关。

你先检查下那几个电容,包括可变,容量到底是多少。

网友:
相差几P法,覆盖就有一点距离的,也可能是可调电容氧化变值,要弄清楚原装的电容是多少容量的,附议上楼矿友。

网友:
春雷3P8中波中段指针位置偏高,是你收来时就偏高,还是你调过机之后中段指针位置偏高?

楼主:
谢谢各位矿友大师们的热情回复、解疑与建议!

我已将270pF双联可变电容器的天线联与本振联接线断开,利用数字电容表对低端到高端各个刻度位置的电容值进行测量,结果发现天线联与本振联的电容量是同步对应变化,最大误差不到3pF,应该说当年的270pF双联可变电容器质量还是不错的!

既然270pF双联可变电容器没有问题,那问题到底出在哪儿呢?

我知道整个调谐系统中,影响中端谐振位置的元件只能是垫整电容。开始我只限制在国产机中波常用垫整电容参数270pF、285pF与300pF中更换,发现没有效果。那么能否增大电容值试一下?于是我就找了一只330pF的电容换上去,再开机调台观察。誰知竟然效果明显,在中端收到的电台其刻度位置与指针已相当接近了。

我再仔细统调了一下频率覆盖和信号跟踪,此收音机中波从低端到高端电台接收位置已基本到位,误差不大,这个问题总算解决了。

想想也是,几十年前的老机,所有的电子元器件参数多少会有些变化,其谐振条件必然也有改变,调试此类老收音机,就不能按新机那样死搬硬套,必须灵活处理。

前不久我修理调试一台日本松下高档机,按中心频率455KHz调好中频通道曲线,再仔细统调好中波频率覆盖和信号跟踪,但实际接收效果就是不令人满意,灵敏度不高!实在无法,就试着改变中频中心频率,先改低,不行。再改高,当中频中心频率改到461KHz时,其灵敏度大幅度提高。在此基础上再仔细统调好中波频率覆盖和信号跟踪,其接收中波电台信号效果极好!

同样情况也发生在我修理调试春雷3P7上,其中频中心频率由465KHz改到472KHz时,其灵敏度大幅度提高。

综上所述,修理调试几十年前的老旧收音机时,确实有必要灵活处理,不能按新机那样死搬硬套。

再次谢谢各位矿友大师们的热情回复、解疑与建议!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各位矿友大师们的热情回复、解疑与建议!

我已将270pF双联可变电容器的天线联与本振联接线断开,利 ...

270pF可变电容用在中波,当中频频率选在465kHz,那么垫整电容的最佳容量确实是300pF左右,当中频频率选择450kHz,那么垫整电容容量是340pF左右,垫整电容容量与中频频率是对应的,如果不对应,那么800kHz~1200kHz这个范围的灵敏度会大大下降。可变电容的容量变化曲线是制造之前就已经设计好了的,不同厂家的可变电容容量变化曲线本来就有差别,如果您那部收音机换过其它品牌的可变电容,那么,额度盘中间这段指示偏差较大就是正常现象。超外差收音机只有信号回路谐振频率与接收频率一致,接收灵敏度才最高、选择性更好,不一致则接收效果会变差,而信号回路可变电容的容量变化曲线是不会改变的,接收1060kHz时回路电容恒定是接收530kHz时的1/4,所以说,如果指针指示位置在530kHz、1600kHz两端是准确的,那么,1060kHz这个接收频率就必须落在信号回路电容容量为最大容量的1/4处,这样才可以获得最佳灵敏度和选择性,单纯改变垫整电容强行改变振荡频率变化曲线,从而修正额度盘中间指示位置正确的做法,必然破坏收音机的接收性能。

网友C:
计算三点统调情况下天线和本振元件参数的PYTHON程序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fromuid=256350

你可以把实测的数据放到我这个软件里跑一下试试。这个软件虽然些的很粗糙,但是我测试过几次,计算出来的电容量都是准确的,能达到比较好的统调效果。

只是这个软件中的杂散电容需要自己估算,一般电子管估算为20-30pf左右,晶体管的小点15-25pf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270pF可变电容用在中波,当中频频率选在465kHz,那么垫整电容的最佳容量确实是300pF左右,当中频频率选择 ...

谢谢冰岛老师的详细分析与解答!让我对垫整电容的性质有了更深入的了解,今后在调整频率覆盖和信号跟踪方面可起到很大的帮助作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计算三点统调情况下天线和本振元件参数的PYTHON程序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php?mod=viewthrea ...

谢谢你的计算三点统调情况下天线和本振元件参数的PYTHON程序!

只是我还没接触过PYTHON程序。看来还得下点功夫了解和学习一下PYTHON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