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生式收音机(2) - 来复再生外差式两管机

楼主(2023-09-01):
本机的电原理图如图1所示。1A2担任变频,再生和来复低放;震荡线圈为101K;中周为312—4;用两个1N60 晶体二极管做倍压检波;2P2担任功率放大。本机采用1.2V 充电电池为甲电,7节9V充电电池为乙电。
整机为三层结构:第一层为面板,固定有双连,电位器,开关和一个65mm内磁喇叭。除电池外所有元件安装在第二层,电池固定在第三层。用尼龙柱把三层固定在一起。三层间采用接插件进行电气连接。调试与一般外差机无异,但先不接再生,待统调好后再接上再生。整机调试完毕后装在一个透明CD盒内。
本机的灵敏度和选择性都不错,明显好于0-V-2 再生机(1A2,1B2,2P2)以及来复再生晶体管两管机。在接收本地强台时,最大音量则差不多。

网友A:
中波能收几个台?这小箱子很不错。

网友B:
1A2用作来复低放确实是一着妙手!

请教楼主L5的设计思路。

网友:
这外观整的真漂亮

网友C:
老师做的真棒。L5是不是扼流圈?输出牛10K的在哪里买的?

网友D:
请问7节9V电池能用多久?

网友:
7节9V充电电池为乙电------如果长期频繁使用,成本怕是太高了!如果只是试验一下电路,倒是不错的---省去了电源变压器的开销!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中波能收几个台?这小箱子很不错。

本地所有台都能收到。外地强台也能收到。外地弱台或远地电台收不到,主要可能是灵敏度不够再加上中波干扰较严重。

楼主:
引用 网友B:
1A2用作来复低放确实是一着妙手!

请教楼主L5的设计思路。

L5是一5mH高扼圈,其作用是让检波后的音频信号进入1A2进行来复低放但阻止来自输入回路的高频信号被旁路。

网友:
引用 楼主:
本地所有台都能收到。外地强台也能收到。外地弱台或远地电台收不到,主要可能是灵敏度不够再加上中波干扰 ...

是啊!现在对收听中波很失望,干扰严重,电台也越平越少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老师做的真棒。L5是不是扼流圈?输出牛10K的在哪里买的?

L5是高频扼流圈,5mH或10mH都可。10K输出牛在淘宝应该有售。

楼主:
引用 网友D:
请问7节9V电池能用多久?

我用的是250mAh的充电电池,理论上可以用30小时以上。但当B电电压下降到50V,灵敏度和音量都会明显下降。所以我一般在使用十几个小时后就会充电。

网友:
前些时候也做了一台2管再声式外差机。你比我更强!又加了来复。要向你学习一下。过几天空下来再练练手。看看能行不。

网友E:
非常漂亮的机器,如果在短波段使用相关线圈的数据有吗?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E:
非常漂亮的机器,如果在短波段使用相关线圈的数据有吗?谢谢!

由于在业余条件下很难把握短波线圈的电感,我一般都使用成品线圈。这台机器如果收听短波,可使用103K或104K震荡线圈并配以103A或104A天线线圈,L5改用0.2mH,B电不能低于50V,取消再生,因为再生调整十分困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