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好了罢工的洗碗机

楼主(2023-09-01):
前几天,15年买18年启用的洗碗机,最多每周用两次。突然罢工不洗了。进水正常,就是到了洗涤时光有嗡嗡的声音,不启动喷淋洗涤。看了一圈网上说,是电机的启动电容失效。没办法,拆机看看吧。这洗碗机外壳结构互相连接,6面连散热孔都没有。只能是试着拆,最先卸掉顶板,再拆其他面,最后卸掉底板,才看见洗涤电机和启动电容。扭掉固定电容的螺母,拔掉电容一极的引线,看出这启动电容是5μF。祭出我的笔形表。测电容的结果780nF,只剩15%容量。这电容还真没见过,为啥会坏?可能是工作温度高,但电容标识85度最高,应该也行啊。拆机两小时,判断故障只一分钟。去宝上看,找了一个和这个基本一样的,邮费8块,电容6块5。等了一天,电容到货。接着就是安装了,没什么可说的,就是扭一堆螺丝的事,好在基本都是一个规格,除了顶板和底脚固定钉有点不同,其他都一样。顺利安好,接好水管、电源,开机,满血复活。下面就是图了,我也不知道怎么往帖子的文字中插照片,只能一起发。大家对付看

洗碗机

洗碗机

拆除外壳后

拆除外壳后

拆除外壳后

拆除外壳后

拆除外壳后

拆除外壳后

EMI

EMI

启动电容拆出

启动电容拆出

这容量小的

这容量小的

爆浆的电容

爆浆的电容

新电容,容量正确

新电容,容量正确

准备安装

准备安装

安装完成

安装完成

局部放大照

局部放大照

网友A:
不错,动手能力还是很强。比那些喜欢夸夸而谈,看似好学其实狗屁不通的帖子强!
不过,文字叙述有地方错误,不够细心,有待加强。

测试电容器的容量,是多少容量就用原始数据和单位说话,免得搞错出瑕疵。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错,动手能力还是很强。比那些喜欢夸夸而谈,看似好学其实狗屁不通的帖子强!
不过,文字叙述有地方错误 ...

抄错了,现在改回正确的了

网友:
你问这个电容器为什么会坏,我们都知道,电容器接入电路,它也会受到交流电的冲击而损坏,因为它有时候也不耐电压或者电流的冲击。^_^所以,它也有寿命问题。

网友B:
洗碗机洗得干净吗?费不费水?

网友C:
电器用开了要经常用才耐用,比较少用还容易坏,10年的电容一般没有失容的那么厉害,我洗衣机电容用了20年仍然继续使用中

网友D:
楼主一楼文字还有一处错误,应该是拿出表,结果打成“祭”字,这显然是打错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楼主一楼文字还有一处错误,应该是拿出表,结果打成“祭”字,这显然是打错了。

祭出,用字正确

楼主:
引用 网友B:
洗碗机洗得干净吗?费不费水?

说洗一次10升水,我觉得我手洗那么多碗盘,肯定大大超过。这洗碗机6套的,最多一次洗过十几个盘子加十个左右碗,连筷子、勺子等一大堆。标准洗132分钟,洗完是热干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器用开了要经常用才耐用,比较少用还容易坏,10年的电容一般没有失容的那么厉害,我洗衣机电容用了20年仍 ...

20年前的洗衣机,一般不加温,现代洗碗机都是镶嵌设计,没什么空间,还一堆保温棉,工作条件明显恶劣。按说这启动电容不致于5年就坏,如果平常环境使用,室温条件下,据说指标在一万次启动,可估计连一千次也没有就坏了。

网友:
15年的机器不错了。

我家的稍早些。
一个进水传感器损坏,是一个带水银的磁控开关,我更换了一个大一型号的进口货,用了多年未坏。
另一个就是加热器损坏,那个机器的电加热和水泵是一体的,整套换掉了。

机器好用,很方便的。比手洗干净多了。还节省人力。基本每天晚上都干活。

网友F:
LZ这个洗碗机是什么型号的?修好后总结一下以后只要拆那面板就可以直达目标,方便有同型号机子的坛友维修。因为我有台美的的洗碗机。

网友:
洗碗机使用时间都很短,这电容真的差劲

网友:
引用 网友E:
祭出,用字正确

刚百度了一下,原来楼主用词是对的,还是我错了!感谢提醒,握手!

楼主:
引用 网友F:
LZ这个洗碗机是什么型号的?修好后总结一下以后只要拆那面板就可以直达目标,方便有同型号机子的坛友维修。 ...

我拆除顶板和左右侧板,才最后拆底板。似乎不拆侧板,前门下的小塑料壳很难打开,就拆不到底板。只有拆掉底板,才可以看见洗涤电机和启动电容。这是台海尔六套的,型号好像是WQP6-V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