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636万里高阻耳机

楼主(2023-09-01):
话不多说,
  请教诸位前辈这耳机内部的线圈如何无损拆出?

先行谢过

补充内容 (2023-9-2 18:12):
十分感谢诸位前辈,已经无损拆出来,谢谢

网友:
为什么拆?直接拔。

网友:
为何要拆?好东西有可能拆裂。

网友:
用烙铁加热俩极靴,一定要掌握好温度,加热到能取下线圈即可。

网友:
有两个,没有拆解过。

网友:
        那线很细,为什么要拆下来,如果是好的就不要拆了,如果拆坏了你不后悔,那就拆吧。

网友:
为啥要拆这个耳塞机,是单管收音机用的,现在没有是实用价值了。

网友:
我拆过,是用起子硬撬出来的

网友:
线圈挡板被撬坏

网友:
是胶粘的,很难无损取出。

网友:
为何要拆?那线圈线很细,如果曾受潮或发霉过,那也没必要拆了,如是连线断了,就小心地换线就是,你不怕后悔,那就硬拆吧。

网友:
用电吹风加热后可以拔下,不过要小心一点,不能硬碰硬。

网友:
刚又仔细看了一下耳机外壳上的拼音字母,我这个应是“青年”牌,阻抗为800欧姆。

网友:
1  撬开耳机线铁圈夹
2  把耳机线慢慢往内推
3  慢慢夹住线圈往上拔   如线圈与磁铁间有松香粘着拔不动  用酒精把松香溶解后再拔

网友:
     我的毒品

网友:
呵呵。矿坛土豪

网友:
        存货很多有钱银。

网友:
不行的话,3D打印一个啦。这个还是简单的

网友:
看看这个方法行不,找点稀料,或者香蕉水,先试试,找不能溶解线圈架和耳机壳的溶剂灌里点看能不能把胶软化了,拆音圈时用过这个方法

网友A:
请问阻抗多大,标着的多少欧姆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请问阻抗多大,标着的多少欧姆的

        1500欧

网友:
上小学时同学有一个青年800Ω耳机借给我玩了几天,后来我买了一块磁铁和一点47号漆包线自制了一个耳机。直流电阻400Ω,看着有点简陋。
听矿石机声音比高阻耳机小一点,听单管机与市售耳机没有什么差别。

网友:
       耳机使用需知

网友B:
六七十年代的电器大多都是用“曙光万能胶”粘和的。点上一点丙酮就可以溶开,要快,别把骨架溶解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六七十年代的电器大多都是用“曙光万能胶”粘和的。点上一点丙酮就可以溶开,要快,别把骨架溶解了。

厂方为便于拆卸, 用松香水粘的,滴几滴纯酒精进底部(松香粘剂在底部)便可以。线圈架上面很干净的。

网友:
这是耳机?连振膜都没有,塞进耳朵里一丢丢的后面又那么大不会掉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厂方为便于拆卸, 用松香水粘的,滴几滴纯酒精进底部(松香粘剂在底部)便可以。线圈架上面很干净的。

打土豪分耳机

网友:
        我只聽過打土豪分田地,還未聽 過有分耳機一說。

网友:
       跟双耳大耳机比,636青年属于单耳耳塞机,1500欧属高阻值耳塞可以听矿机,400欧和800欧可以听单管机和两管或者三管机,不用变压器。

网友:
毒品不少啊!

网友:
开始要复制耳机了吗?

网友:
我也有过想做这个耳机的想法,用水滴胶做外壳,做一个充磁器。用.035的硅刚片做磁芯。用0.05的高导铜线做,铜线好贵。直接买了两个!!

网友:
中国富豪、矿坛首富,矿坛为什么不强制先富带动后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