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d灯发光时电子在pn结跃变过程中会发射广频噪音?

楼主(2023-09-01):
xiaoganglu朋友的观点是:拿个led用一台可调直流电源测试,点亮led后贴近一台收音机试一下就知道了,原理是led灯发光时电子在pn结跃变过程中会发射广频噪音,灵敏度越高的收音机越明显,具体噪声多大还要看发光管的电流和安装位置,但噪声肯定是会有的,而且,我的那台鼎阳SDS1102X-C荧光示波器也会引入噪音,一开示波器FM收听就会受到干扰,调试时可以看到波形歧变和波形有很大的不干净,给调试找最大波峰值造成困难。led灯珠具体会影响多少可以自己测试一下

我认为不太可能,但没有仔细做过实验,不好妄下结论,希望大家探讨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荧光示波器的噪音应该是电源产生的

是的,他可能用开关电源做电源,结果就顺着导线,传出来了;如果他用可调电阻+电瓶或干电池做电源,还有干扰,才有说服力

网友A:
荧光示波器的噪音应该是电源产生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是的,他可能用开关电源做电源,结果就顺着导线,传出来了;如果他用可调电阻+电瓶或干电池做电源,还有 ...

这个我觉着无法测试。
就是电瓶进来,总的有一段导线吧,这段导线本身就是天线一根。

不过倒可以这么来试试。

搭一个电路,有100个LED。

1、先让其中一个亮,测试干扰水平。
2、让100个一齐亮,再测试干扰水平。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我觉着无法测试。
就是电瓶进来,总的有一段导线吧,这段导线本身就是天线一根。

LED电视墙,几万个灯珠,如果有干扰,周围应该不能收听调频了,可是事实上是可以收FM的....

等离子电视机会不会干扰收音,这个没有实验过....

不可否定的是:LED电视墙、等离子电视机等,都是用开关电源做电源,对AM肯定有干扰....

网友C:
现住小高层板楼,6楼,装修时采用"阳光"牌LED灯,无干扰,在室内中波信号弱,飘窗边信号也可以,无干扰,阳台上信号最强,原来在砖混结构房内的干扰全都没有。如把中波收音机靠近LED灯,约十厘米左右可听到干扰。收音机R9700Dx,PL350,PL757,海燕B411,蝴蝶801,索尼sw10。

网友:
引用 楼主:
LED电视墙,几万个灯珠,如果有干扰,周围应该不能收听调频了,可是事实上是可以收FM的....

等离子电 ...

FM抗干扰比AM好的多。
所以说有没有干扰,和抗不抗干扰,得分别考虑。

总之这事不容易。

楼主:
引用 网友C:
现住小高层板楼,6楼,装修时采用"阳光"牌LED灯,无干扰,在室内中波信号弱,飘窗边信号也可以,无干扰,阳 ...

这个是因为开关电源的原因,不是LED本身....

有些充电小台灯,虽然是LI电池供电,本身带有静电触摸开关功能,还有亮度调节功能,为了节能,都是用“开关”调制方式,声音肯定有干扰收音机的...

网友:
白炽灯。led灯都是靠电子从高能向低能跃迁来发光,能级差以光子这种电磁辐射来体现,但是收音机接收不了光子这种电磁波,自然不会被干扰,如果有干扰那就是电路的其他部分的造成的而不是发射光子的电子跃迁造成。

网友D:
LED点亮是有高频干扰,频率可达MHz级。前几年做一仪器的稳压电源,需采用7809三端,而手头只有7806三端,因此在地端加了二红色发光管,输出电压9.2v。在用示波器测试输出时发现有不规则高频纹波干扰,后发现是发光二极管产生的,干扰波p一p值可达数mv~十几mv。

网友E:
搜到这样一篇论文,
蓝紫光发光二极管中的低频产生-复合噪声行为研究
https://wulixb.iphy.ac.cn/article/doi/10.7498/aps.68.20190189

楼主:
引用 网友D:
LED点亮是有高频干扰,频率可达MHz级。前几年做一仪器的稳压电源,需采用7809三端,而手头只有7806三端,因 ...

那台鼎阳SDS1102X-C荧光示波器也会引入噪音,一开示波器FM收听就会受到干扰,调试时可以看到波形歧变和波形有很大的不干净,给调试找最大波峰值造成困难.....

看来是真的

网友F:
引用 网友E:
搜到这样一篇论文,
蓝紫光发光二极管中的低频产生-复合噪声行为研究
https://wulixb.iphy.ac.cn/article ...

这个1/f低频噪音和楼主说的会干扰收音机的噪音完全不是一回事,频率差异太大

楼主:
引用 网友D:
LED点亮是有高频干扰,频率可达MHz级。前几年做一仪器的稳压电源,需采用7809三端,而手头只有7806三端,因 ...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page%3D1&page=3

原帖在此,直流电点LED灯,几个mA,应该不会干扰到收音机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个1/f低频噪音和楼主说的会干扰收音机的噪音完全不是一回事,频率差异太大

是的,很对!

我原来的意思是:“纯正的直流电+1个mA的电流,哪来的噪声干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