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送下rf-1130调频本振停振

楼主(2023-09-02):
将一台机器改国频,原装76-90的本振看着是正常的。往外拧本振线圈的磁芯,本振频率会上升,但是振幅会明显下降,到80MHz左右直接消失了。

缩短线圈长度,直接不起振。

将磁芯使劲往里拧,本振频率比较稳定,且范围能到20MHz。

不知道有没有朋友遇到过这种情况,麻烦指定一下,先谢谢了~

网友A:
1、图发全了。并弄清晰点,特别是那个L3线圈的位置,这里看不清楚是抽头还是啥结构。

2、这个线圈的实物拍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1、图发全了。并弄清晰点,特别是那个L3线圈的位置,这里看不清楚是抽头还是啥结构。

2、这个线圈的实物 ...

谢谢回复!

抱歉,已经是能找到的最清晰的原理图了。这里是下载地址:https://elektrotanya.com/panason ... l.pdf/download.html

这个是本振线圈实物图:

楼主:
引用 网友A:
1、图发全了。并弄清晰点,特别是那个L3线圈的位置,这里看不清楚是抽头还是啥结构。

2、这个线圈的实物 ...

本振线圈是L5,有点儿看不清,它的抽头接的TR2的集电极

网友:
如果原机是高本振且能正常工作,改国频时作为低本振,稍微拉一拉本振覆盖应该差不多啊。

楼主:
这里有视频,往外拧磁芯时,本振减弱到停振:https://haokan.baidu.com/v?vid=4 ... %26p3%3Dshare_input

网友B:
是不是振荡混频管频率特性不够高?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振荡混频管频率特性不够高?

测试了电压跟参考图的电压符合的。更换了新的管子也不行

网友:
我猜测原因可能是这样的:

你把磁芯拧出后,线圈和抽头另一边的线圈的耦合太弱,因为没有磁芯了,通过空气过去的耦合系数太小。
我在实际操作中也遇到过类似的问题。

1、要么重新绕一个,匝数总基本减少1-1.5匝即可。抽头位置可以不动,也可以稍微下调。
2、你看看磁芯往另一边调是个什么结果,就是磁芯往外拧,变成往里拧,拧到另一边去。这样磁芯靠近抽头端,基本是可以的。

3、加大反馈量,不过弄不好会改变震荡频率过大。

首选方法1.
修松下RE-830电子管收音机-改频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fromuid=256350
(出处: 矿石收音机论坛)

维修SANSUI TU-777收音头-6FM高放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fromuid=256350

这个是晶体管的。供参考。

楼主:
找到原因了,影响振动频率的线圈线圈很短,利用磁芯完全拧入,加大电感,才使得本振频率很低,一旦脱离脱离磁芯,由于电感太小,所以停振,因此很难在较高频率处起振。

解决办法就是加大图上这部分的电感,也就是将抽头往另外个方向移动,这样磁芯会有很大的调节空间。

网友(2023-11-21):
请教各位;搞到几个调频收音模块 能收到国内的全部电台 但是 用SC3610D频率模块显示相差两个10.7Mhz  就是差21.4MHz,频率模块是没问题的。这个要怎么改?是不是超内差?看本振线圈比高放线圈实际要少个1圈左右。莫非是要改LC并联的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