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M抗同频干扰的方法

楼主(2023-09-02):
AM收音机抗同频干扰到目前为止没有看到简单有效的办法,最近想到一种方法应该有效又简单供参考。天线部分要用有方向性的磁棒天线或框形天线,磁棒越长越好,普通晶体管机就行,变频级改成手动增益控制。收到信号后调低变频增益能听到主信号就行,再调整方向使信号最强,如果还有干扰台再调低增益使干扰台消失。

网友:
同频同向的阁下如何破

网友:
或许跟这种做法是相似的。

网友:
我看到过的一种方法:
不妨一试
一. 材料
短波收音机一台 天线一支(要比收音机天线短2cm,也可用其他电线代替) 三合板一块(面积约30x60cm) 小钩子四个 锡纸两张(也可用其他导电材料代替),尺寸比收音机面积稍大一点 小木头一块(面积约4x4x2cm) 电线两段(约10cm) 小螺丝钉两个,橡皮筋两条
二. 程序
1.将两块锡纸分别按图上的位置平贴在三合板上(锡纸不能相交)。将四个钩子分别钉在在放收音机的锡纸四周(用来固定收音机)。
2.在木块上钻一个与天线底部直径相当的孔。插入天线,其底部要连接电线。电线的另一端用螺丝钉固定在放收音机的锡纸上。将木块按图所示位置固定在三合板上。
3.用螺丝钉将电线的一头固定在另一张锡纸上,另一头缠绕在收音机的天线上(如图所示)。
4.将收音机按照图上等样子平放在锡纸上,用两根橡皮筋十字交叉将收音机固定在板子上。这时,收音机的天线及第二支天线同时处于垂直三合板的位置。收音机的天线全部拉出,第二支天线的高度应稍低于收音机的天线。这样,系统就完成了。
5.将收音机调到要听的频率,然后放置在一个相对空旷的地方(如窗户旁)。旋转三合板的角度直至找到最佳收听效果。旋转时手不能触摸锡纸,收音机及天线。
6.以上方法如得不到良好的收听效果,还可先调整收音机天线的角度,然后再进行旋转。以致得到最佳收听效果。如一个频率不行,要调到另一个频率,重复以上步骤,以达到最佳频率的最佳收听效果为止。
注:如果干扰信号与广播信号来自同一方向,这一系统很难有效

网友A:
同一方向来的干扰,漂亮国军方也没辙!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同一方向来的干扰,漂亮国军方也没辙!

也不一定,如果主信号强,干扰信号弱这个方法照样有效。两个信号强度相当,或者主信号弱才没有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