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饭煲和电压力锅哪个煮饭更好吃

楼主(2023-09-02):
一直没有用电压力锅煮过饭,因为压力锅的容量太大了。有个疑问电饭煲和电压力锅哪个煮饭更好吃,同样的1-2人的量哪一个锅子烧出来的饭好吃?如果用电压力锅煮出来的饭更好吃的话,干脆去买个小容量的压力锅。。。

网友:
电饭煲用IH球釜的,稍贵但做出来米饭确实好吃,已使用八年了。

网友A:
想当年,老衲在砖瓦厂打工时,一同事说:
碰的一声巨响,他家压力锅锅盖飞出,打在抽油烟机上,将抽油烟机击落。

网友:
智能电压力锅比老电饭煲煮出来好吃多了。用上智能压力锅老锅绝对要丢

网友:
市场上百元左右的假先科、三角的电压力锅,没有品牌电压力锅压力大,煮饭正好。

网友:
应该看个人吧。
我是喜欢压力锅煮的饭,电压力锅嘛,其实就和压力锅一样,但人家“智能”一点,可以到时间停,不用管。
而且,它能精确控温,保持压力而不大冒气,真的挺好的。

网友:
俺曾经被忽悠买了电压力锅煮饭,没觉得好吃,最后还是用回电饭煲。
人们常说,专业的事还是用专业的设备比较好,煮饭还是电饭锅比较专业。

网友:
电压力锅好,用了10年。

网友:
高压锅,鸭梨儿真大。哈哈。普通电饭煲,我喜欢一些,我感觉老的电饭煲煮饭香,锅巴可以再加水泡开,然后煮稀饭, 不错。

网友:
一千元以上的电饭煲,做出来的饭绝对好吃,口感可以根据喜好选择,年纪大牙口不好的选择“松软”

网友:
还是电饭锅煮饭好吃,因为其中还有一个保温发酵过程,这个过程的把控能决定米饭的味道。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想当年,老衲在砖瓦厂打工时,一同事说:
碰的一声巨响,他家压力锅锅盖飞出,打在抽油烟机上,将抽油烟机 ...

碰的一声巨响,他家压力锅锅盖飞出,打在抽油烟机上,将抽油烟机 击落,

同时,天花板上挂了个煮熟了的鸭子....

网友:
我用苏泊尔电饭煲,电磁加热,球铸铁锅,很好,价钱不贵,能煮粥。

网友:
饿了最好吃。
据说鬼子/棒子的压力锅压力值高的煮饭好吃,神州货压力不高就差一点。

网友:
祖辈的传统,滤汤蒸饭最好吃,有米汤喝口感最佳 。

网友:
引用 网友B:
碰的一声巨响,他家压力锅锅盖飞出,打在抽油烟机上,将抽油烟机 击落,

同时,天花板上挂了个煮熟了 ...

煮熟的鸭子飞了。

网友C:
没比较过,什么锅做的饭,都好吃,从不挑食吃嘛嘛香。

网友:
苏泊尔  球釜内胆电饭煲煮的饭比较成颗粒,比较好吃,拿来炒饭更好。

网友:
煮饭要好吃 米也占一半原因。象印电饭锅不错,做酒酿糯米可以直接煮饭不用浸泡。

网友:
电压力锅,水多些,保压15分钟以上,普通大米能做出东北大米的味。

网友:
电饭锅的核心都是控制温度精准 压力精准。建议买容量3升 功率大的即可。有压力的只是烧饭快,前期让大米吸水的时间都差不多,可以买一个国产的试试,煮饭煮粥都比普通无压力的锅快。让米充分吸水后 正常无压力的电饭锅也可以烹煮出喷香的米饭。大米也有q弹劲道(小町米 寿司米)软糯香甜(稻花香之类的)米粒剔透有硬度(煲仔饭用的南方香米)区分。现在内胆大部分是涂层的那三两年涂层坏了就换内胆,普通锅可以用很久。压力锅需要定时换新 不要超期服役。推荐买小容量压力锅试试看。

网友:
  电压力锅的好处是煮饭,煮粥都可以,但容易出故障。我家用过两只之后,换成4升东芝电饭煲了,煮粥由复底不锈钢压力锅在电磁炉上煮。东芝电饭煲很耐用,有液晶屏显示北京时间,设置预约很方便。它的外包装上文字强调立体加热,其实就是锅的圆周和顶盖有加热功能,煮出的米饭粒粒分明,内胆的涂层也免不了脱落,新锅胆要130块钱左右。

网友:
只要米好,都好吃

网友:
      主要在米,其次才是锅。压力锅焖饭比较劲道

网友:
  电压力锅容量小的一般是2.5升,3升,送来给我修的不少,主要故障是从锅盖周围漏汽。煮一两个人的干饭,还是用3升电饭煲可靠。

网友:
压力锅做出的饭像黏米,一般说来更好吃。

网友:
这两种锅做的饭我感觉没区别,功率大的电饭锅做的饭好吃些,有香气,如1200瓦以上的锅,无论蒸饭蒸饺子烧柴火的大铁锅最香,炖肉也是这样,不知是何原因

网友:
引用 网友C:
没比较过,什么锅做的饭,都好吃,从不挑食吃嘛嘛香。

  不同的锅,煮出来的饭有的会明显不同,但花6千到2万多去买一只100V的进口锅,就象有些玩音响的发烧过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