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波电台声音抖动厉害的原因

楼主(2023-09-02):
如题,某个弱的中波电台声音抖动厉害的原因是什么?

网友:
正常现象吧

网友:
你再找台收音机试试是电波的原因还是机器的原因。

楼主:
不是机器原因。

楼主:
电波抖动的原因是什么?

网友:
有同频台吗

楼主:
可能有,因为是中国之声。因为很弱,又抖,这几天才注意到。

网友:
不就是電离層衰落麽?很普通的現象呀。

网友:
检查一下AGC电路,机子是不是存在自激问题.

网友:
什么机器?是DSP芯片机?

网友:
再用一台收音机收听一下同台声音,不是自己收音机问题,那就是发射机问题,就打电话到当地电台批评他们,他们一定会虚心接受,并低声下气的向你道歉。

网友:
天津567相声台,天气好不明显,天气不好衰落现象严重,大概每秒两次的频率抖动,很有规律。方位:天津市区以南60公里。按理说这点距离不应该有这种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