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BS U4500无线话筒有微小“砰砰”的杂音返厂两次都没修好!

楼主(2023-09-02):
买的全新BBS U4500无线话筒,音质很好,就是从买来就有“砰砰”的杂音,开一个话筒声音小一点,两个话筒都开声音增大。虽然音乐打开可以淹没这个杂音,但总觉得心里不爽!所以就跟厂家联系维修,头一次是发到杭州售后没有修好,然后又让发回广州工厂,这次报的希望很大,认为厂家肯定可以搞定!谁知道发回来故障依旧,厂家说U4500已经停产,没有主板配件什么的,来来回回运费花了150真是让人失望!坛里高手如云,哪位能给判断一下是主机?还是两个话筒问题?

网友A:
里面接音量电位器的双芯屏蔽线是不是有点长?把它剪短点焊上,再把两端的接地线剪断一端,另加一根接地线联通电位器和主板。试一试看有没有用。

网友B:
你没换个环境试试,这个声音是干扰,还是机器自己发出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没换个环境试试,这个声音是干扰,还是机器自己发出的???

机器自身的问题,拿到别的地方试过,也是有这个杂音。

楼主:
引用 网友A:
里面接音量电位器的双芯屏蔽线是不是有点长?把它剪短点焊上,再把两端的接地线剪断一端,另加一根接地线联 ...

不是感应杂音,是自身产生的,很有规律,基本上一秒一次。

网友C:
看看是不是电源部分干扰造成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看是不是电源部分干扰造成的。

换了好几个电源,甚至还用线性电源试过,都没有好转。

网友:
不不,是机内的那个电源板。

网友C:
这个板子需要仔细检查一下。

网友:
用线性电源直接接主板代替看看,确认一下。

网友D:
左边还有一个开关电源也看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板子需要仔细检查一下。

这个是为面板上的电池仓充电的,我把该板5V供电断开也没有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左边还有一个开关电源也看看吧

是这个吧?

网友E:
两次返厂都没修好,那就退货呗。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两次返厂都没修好,那就退货呗。

早就过保修期了 刚买时觉得噪音也不算大,又用了个舒尔58有线话筒一对比就觉得不爽了!现在不能退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