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冰箱求助

楼主(2023-09-02):
288升卡萨帝冰箱门上的小显示屏笔划不全,该冰箱用了六七年后就出现这个故障,平常凑付着用,高手有知道怎么修吗?

网友:
别弄了,叫海尔维修,配件只有他们有。

网友:
介意就换呗

网友:
只能换显示屏

网友:
发一图看看是什么屏幕。

网友:
万能的淘宝找找!

网友:
卡萨帝冰箱就是垃圾,我的621升冰箱1W多买的,小毛病不断,我都懒得报修了,凑合着用吧,

楼主:
照片中左边为5,右边为-18,想调别的温度很困难。冰箱型号为BCD一288WSL

网友:
检查一下排线试试

网友:
如果排线没问题,就是屏坏了……。

网友:
应该是这个,宝上很多呀。

排线问题的可能性非常小,这个屏板应该有CPU的(看板反面的接口标注来判断的)。

屏板价格还是蛮贵的,100+

网友:
这块显示板才135买回来装上试试

网友:
这种显示屏最大可能就是每个笔划及状态指示底下都是小的贴片LED,试这将黑色塑料拆开看一下是不是组成笔划的数字都是LED,如果是那就只要更换LED就可以了,一般都是LED老化不显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