搞了一台松下M9000录像机有问题

楼主(2023-09-02):
1、放录像带异响画面有水波纹
2、镜头无法变焦
看到有说磁鼓的问题需要放上两个圆珠笔钢珠加点油,镜头变焦的问题能解决吗?

网友:
不懂啊,录像机还可以玩吗?录像带某鱼有卖的,价格也不贵。很怀念以前逃学看录像的日子。。我的青春!!!

网友(2023-10-10):
我记得m9000有两种磁鼓;早起的是顶部带pcb板的,后期的是不带小板的。后期的这类磁鼓容易发生阻涩,这个用手轻轻转动磁鼓就可以感觉出来。应急可以把中心的3个花螺丝拆下,再拆下轴卡环,这样上部磁鼓就可以拔下来了,再仔细清洗轴承加润滑油(航空),装回去如果还是有阻滞可以在轴上中心加小滚珠,这样处理基本就可以了,需要的话再调整一下RF包络。

网友A:
变焦的问题我印象是变焦马达变速齿轮组问题,这个是通病。

网友B:
松下录像机图像处理板上面电解年久漏液会导致这类故障,都是贴片件不好换,能从网上找到整板替换更好,好像也不贵

楼主(2024-02-04):
引用 网友A:
变焦的问题我印象是变焦马达变速齿轮组问题,这个是通病。

拆开看了轴上有个白色塑料碎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松下录像机图像处理板上面电解年久漏液会导致这类故障,都是贴片件不好换,能从网上找到整板替换更好,好像 ...

马达的问题 加了点油好点了

网友:
这松下M9000是老模拟摄像机,年代久了,磁鼓就会出现噪音,图像波动。这机器的磁鼓是能够拆开的。先将磁鼓从机器上拆下来,再把上磁鼓拆开,加几滴润滑油就可以。不能变焦也是变焦电机卡住,同样滴点润滑油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