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大神看看这是什么问题

楼主(2023-09-02):
一个蓝牙音箱,双喇叭,右边喇叭断断续续,后来干脆不响了,把喇叭插到左边输出口,图中标+LP的位置,喇叭没问题,正常发声。换了右边功放芯片HAA9802(右边红圈内),故障依旧,请大分析一下是哪儿的原因。左边红圈内与右边红圈内是一模一样的苗族芯片,右边喇叭是接在+RP位置,再往右是电源+BAT。先谢谢大神了。

网友A:
电容没看看?

还有根据芯片的数据,用示波器看看芯片输入和输出。还有那个耳机插孔没毛病吧。

网友B:
Esop8 底部散热盘 外围元件 电压……………

网友C:
还有“苗族芯片”?真没见过这种芯片。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还有“苗族芯片”?真没见过这种芯片。

哈哈,手滑,是功放芯片,打五笔字出了三个选项,按错了选项没注意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容没看看?

还有根据芯片的数据,用示波器看看芯片输入和输出。还有那个耳机插孔没毛病吧。

我是一知半解的小白,哪里会有那些仪器。耳机插孔没毛病,直接插到左边是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Esop8 底部散热盘 外围元件 电压……………

当时就是因为右边那个HAA9802功放芯片烫手而左边那个温度不高才换的它

楼主:
引用 楼主:
我是一知半解的小白,哪里会有那些仪器。耳机插孔没毛病,直接插到左边是好的

电容应该也没问题,那两个大电容上标470,在板上没取下来左边测439微法,右边测是448微法

网友:
可能是你换上的芯片仍不能正常工作。把左边喇叭接到你换芯片的右边,试一试就知道答案

网友D:
引用 楼主:
当时就是因为右边那个HAA9802功放芯片烫手而左边那个温度不高才换的它

右边那个HAA9802功放芯片

右边那个画红圈的IC?

网友:
芯片第4 脚的电压很关键,决定芯片的工作状态。

焊接这个芯片有点麻烦,底部有散热片,要和PCB铺地焊接,达到散热的目的。

楼主(2023-10-22):
引用 网友D:
右边那个HAA9802功放芯片

右边那个画红圈的IC?

对,右边红圈里的是HAA9802功放芯片